关于8086 74LS138 数码管的显示

楼主(2019-06-02):
问题是这样的

电路

电路
这是我模拟的电路,但就是不显示。
这是代码:

是哪里出错了吗。求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器件操作上理解不够,你没有对8255操作的代码啊,也就是你都没有选中8255,数据当然也不会送到8255里

大神,帮下忙,应该怎么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器件操作上理解不够,你没有对8255操作的代码啊,也就是你都没有选中8255,数据当然也不会送到8255里

应该怎么选中。汇编这点我确实不会。我只搜到了初始化的方法
MOV AL,3F3H
MOV DX,80FH
OUT DX,AL
但是后面 怎么弄呢

网友A:
在器件操作上理解不够,你没有对8255操作的代码啊,也就是你都没有选中8255,数据当然也不会送到8255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