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的温度传感器换成铂电阻,要怎么修改程序,求大神指点

楼主:
怎么把这个图的温度传感器换成铂电阻,要怎么修改程序,求大神指点,制作一个智能温控系统,这个图也是在这个论坛大神下面找的

网友A(2019-06-02):
这个图传感器部分的电路是做的,运放没负反馈,不能问题工作。将电压表换成一个电阻,R8改结成负反馈电阻,电源接法要接在桥的两端,就可以了

网友B:
先找出铂电阻的温度特性表,再依表进行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