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id程序能不能帮忙看下有没有错误?主函数怎么写

楼主(2019-06-02):
大佬  大佬能不能看下的PID程序有没有错误 顺便再教一下我主函数怎么写  pid控制电机速度的

  1. #include "stm32f10x.h"
  2. #include "LED.h"
  3. #include "delay.h"

int main(void)
{
LED_Init();
delay_init();

        //TIM3_Int_Init(4999,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72000000/7200=10000  然后就是5000/10000一次中断
while(1){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6);
delay_ms(500);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6);
delay_ms(500);

}
}

网友A:
PID是个很复杂的运算过程,想不到楼主两三句话就完成了。看不出错误,不敢点评。

网友B(2019-07-17):
文件没下载,但是你这只有定时器PWM输出

网友C:
这个没看到一点PID的影子....PID这东西,算法早成熟了,例程也很多,真正难搞的还是那3个常系数,一开始摸这玩意,先不要急着写自己的代码,就用别人的,好好阅读,改写,自己做实验,慢慢摸索,调试积累经验.

网友D:
???,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