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级AD603自动增益控制放大电路失真问题

楼主(2019-06-02):
这是我用multism仿真的两级AD603自动增益控制放大电路图,选择的是最小的增益档,npn管Ube=0.6V,稳定电压放大到1V,理论静态PN结调节到598mV,Vagc调节到6.85V,从而输出一个稳定的信号,但发现该电压未放大到1V时,于是调节三极管集电极的滑动变阻器,使其放大到1V左右,但发现AD603出现小的失真三角波的失真,此时输入为10-20mv,当输入增大到200mv时,失真更加严重,1v的输出如同三角波一般。我做出来的硬件电路得到的结果也如同仿真一样,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0mv输入

200mv输入

AGC自动增益控制

网友A:
这个仿真电路完美

网友B:
AD603是高频运放,不知楼主要用它来做什么,人家是高频应用电路,你用低频来仿真是不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603是高频运放,不知楼主要用它来做什么,人家是高频应用电路,你用低频来仿真是不合适的。

你好,我是用于检波后的自动增益放大,将电压稳定到0.9V-1.1V之间,检波后我信号频率在3-5K左右,我在小信号放大的时候是可行的,在自动增益控制后波形可以稳定在200mv内都较为稳定,但当我调节NPN管的集电极电压使他再放大时就会出现上述失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试过不用NPN管直接给控制端口偏置电压,是可以无失真放大的,但用NPN管的电压来控制则会出现问题。
而且你提到了AD603是高频运放,那请问有没有什么适合这个频率范围的可调增益运放供使用呢?感谢指教。

网友C:
失真不失真,看你对AGC如何设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用于检波后的自动增益放大,将电压稳定到0.9V-1.1V之间,检波后我信号频率在3-5K左右,我在小 ...

信号频率在3-5K左右应该是低频,用低频运放就可以。对你的应用不是很了解,不知可以说得再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