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936电路图,看不懂工作原理

楼主:
就是看不懂工作原理  高手讲解哈

网友A(2019-06-03):
看看模电的第二章

网友B:
运放的最佳工作点,是其输入电压在上电源与下电源的中心点附近。通常电源是+E、-E,输入在0附近最佳。
本例中输入是不稳定的24VDC,所以要给运放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状态。
1、用两个相同的稳压管形成两个相同的电压,作为+E、和-E。图中ZD2形成“+E”,ZD1形成“-E”,两者的中间看作是“0”。注意,学会用将24V来“制造”“+-电源”。
2、稳压管做成的“电源”,其输出电流是有限的,电压也不太稳定,所以用一个运放(324A)做成跟随器,其输出(8脚)你可以看成是“+E”。这样另外三个运放就有良好的工作点了。
3、R1是两个稳压管的工作电流限制电阻。
4、为防止24接反了烧毁电路,用D3限制电流方向。
点化到此,其它自己再看吧。

网友C:
谢谢
我刚学51

网友D(2025-03-13):
白光936电路图分析图

仿真第二个运放

仿真第二个运放

网友D:
分析如下不知道对不对,谁仿真下http://www.51hei.com/bbs/dpj-239299-1.html

网友:
白光936电路图分析图

我感觉你第一个圈就分析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