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电路问题,开关如何接?

楼主(2019-06-02):
大家帮我看看,我想做一个单片机可以同时驱动3个步进电机,但是步进电机需要位置开关控制,不能跑出一定范围。并且电机需要光耦隔离,帮我看看我因该咋做才好。还有我需要(加一个)开关控制电机,开关按下后电机一转,停止,隔一段时间2转,停止,隔一段时间3转,停止,然后一转,循环。我的开关应该接哪个位置呢。大家看看我哪做的不对,欢迎指正,一块进步学习。

网友A:
你设置一个按键按下后先给步进电机输入一圈的脉冲延时输入两圈脉冲再延时输入3圈脉冲就行了

网友B:
控制开关 接没用的I/O口都可以 用软件监测I/O口 就可以实现想要的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一个按键按下后先给步进电机输入一圈的脉冲延时输入两圈脉冲再延时输入3圈脉冲就行了

能不能帮我看看我电路的连接,有没有问题,嘿嘿,我是一个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开关 接没用的I/O口都可以 用软件监测I/O口 就可以实现想要的功能了

能不能帮我看看我电路的连接,有没有问题,嘿嘿,我是一个新手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我的电路连接,对不对啊,总觉得怪怪的

网友C:
在空闲接口接独立按键,程序内添加检测按键是否按下的内容;添加按键按下后MCU按你要求的方式输出步进电机控制步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