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片机+LCD1602应用时出现第一行空白部分出现了第二行的数据

楼主:
以下是全部的程序 LCD数据写入的部分我标记了下,求大大们帮个忙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GPIO_DIG P0  //lcd
#define GPIO_KEY P1 //矩阵键盘
#define Coil_A1 {A1=1;B1=0;C1=0;D1=0;}//A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A2 {A1=1;B1=1;C1=0;D1=0;}//AB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B1 {A1=0;B1=1;C1=0;D1=0;}//B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B2 {A1=0;B1=1;C1=1;D1=0;}//BC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C1 {A1=0;B1=0;C1=1;D1=0;}//C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C2 {A1=0;B1=0;C1=1;D1=1;}//CD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D1 {A1=0;B1=0;C1=0;D1=1;}//D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D2 {A1=1;B1=0;C1=0;D1=1;}//DA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LCD_IO P0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jiaoliuzhengzhuan=P2^3;
sbit jiaoliufanzhuan=P2^4;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A1=P3^2; //定义步进电机连接端口
sbit B1=P3^3;
sbit C1=P3^4;
sbit D1=P3^5;
int zqianwei,zbaiwei,zshiwei,zgewei;
int zjiaodu=0;
int b=0,c=0,d=0;
int j=0,i=0,k=0;
int jiaodu=180;
int shiwei;
int shanshuo;
int gewei;
int e,v,n;
int baiwei;
int weight=0;
int z=0;
int KeyValue;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键值
sbit sheng1=P1^4;
sbit sheng2=P1^5;
sbit LCD_RS = P2^6;
sbit LCD_RW = P2^5;
sbit LCD_EN = P2^7;
char code LCD_line2[] = "Weight: 0kg ";
char Timer_buf[] = "00";
char code LCD_line1[] = "jiaodu:  0  du ";
char weight_1[] = "";
unsigned char SetPlace;
unsigned char Speed;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1(uint z)
{
    uint  x, y;
    for(x = z; x > 0; x--)  for(y = 100; y > 0; y--);
}

//---------------------------------------------------
void W_LCD_Com(uchar com)      //写指令
{
    LCD_RS = 0;  LCD_IO = com; // LCD_RS和R/W都为低电平时,写入指令
    LCD_EN = 1;  delay1(5); LCD_EN = 0; //用EN输入一个高脉冲
}
//---------------------------------------------------
void W_LCD_Dat(uchar dat)      //写数据
{
    LCD_RS = 1;  LCD_IO = dat; // LCD_RS为高、R/W为低时,写入数据
    LCD_EN = 1;  delay1(5); LCD_EN = 0; //用EN输入一个高脉冲
}
//---------------------------------------------------
void W_LCD_STR(uchar *s)       //写字符串
{
    while(*s)  W_LCD_Dat(*s++);
}
//---------------------------------------------------
void W_BUFF(void)              //填写显示缓冲区   LCD数据写入
{gewei=jiaodu%10;
  baiwei=jiaodu/100;
  shiwei=(jiaodu/10)%10;
weight_1[2] = gewei % 10+ 48;
weight_1[1] = shiwei % 10+ 48;
weight_1[0] = baiwei % 10+ 48;
  W_LCD_Com(0x80 + 7); W_LCD_STR(weight_1);
zgewei=zjiaodu%10;
zbaiwei=zjiaodu/100;
  zshiwei=(zjiaodu/10)%10;
zqianwei=zjiaodu/1000;
Timer_buf[1] = zbaiwei % 10 + 48;Timer_buf[0] = zqianwei % 10+ 48;
Timer_buf[2] = zshiwei % 10 + 48;Timer_buf[3] = zgewei % 10 + 48;
W_LCD_Com(0xc0+7);W_LCD_STR(Timer_buf);
}
//---------------------------------------------------

//---------------------------------------------------
void Init()
{
    LCD_RW = 0;
    W_LCD_Com(0x38); delay1(50);
    W_BUFF();
    W_LCD_Com(0x01);
    W_LCD_Com(0x80); W_LCD_STR(LCD_line1);
    W_LCD_Com(0xC0); W_LCD_STR(LCD_line2);

}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KeyDown
* 函数功能                   : 检测有按键按下并读取键值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KeyDown(void)
{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00);//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测试列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50)&&(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00);
                                a++;
                        }
                }
        }
}
zhengzhuan()
{
while(k!=j)
  {
     Coil_A1                 //遇到Coil_A1  用{A1=1;B1=0;C1=0;D1=0;}代替
       delay(200);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
         k--;
         if(k==j)
         break;
     Coil_A2
      delay(200);
         k--;
         if(k==j)
         break;
     Coil_B1
    delay(200);
         k--;
         if(k==j)
         break;
     Coil_B2
       delay(200);
         k--;
         if(k==j)
         break;
     Coil_C1
     delay(200);
         k--;
         if(k==j)
         break;
     Coil_C2
     delay(200);
         k--;
         if(k==j)
         break;
     Coil_D1
       delay(200);
         k--;
         if(k==j)
         break;
     Coil_D2
       delay(200);
         k--;
         if(k==j)
         break;
         }}
  fanzhuan()
{
while(k!=j)
  {
     Coil_D2                 //遇到Coil_A1  用{A1=1;B1=0;C1=0;D1=0;}代替
     delay(200);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
         k--;
if(k==j)
         break;
     Coil_D1
        delay(200);
         k--;
if(k==j)
         break;
     Coil_C2
       delay(200);
         k--;
if(k==j)
         break;
     Coil_C1
     delay(200);
         k--;
if(k==j)
         break;
     Coil_B2
         delay(200);
         k--;
if(k==j)
         break;
     Coil_B1
       delay(200);
         k--;
if(k==j)
         break;
     Coil_A2
      delay(200);
         k--;
if(k==j)
         break;
     Coil_A1
       delay(200);
         k--;
         if(k==j)
         break;
         }
  }

void anjian()
{if(KeyValue==6&&b==1&&c==1&&d==1)//电机正转
{k=jiaodu*11+jiaodu/2;i=i+k;zhengzhuan();KeyValue=20;}
if(KeyValue==7&&b==1&&c==1&&d==1)//电机反转
{k=jiaodu*12;if(i<=0){
delay(1000);i=0;k=0;}
i=i-k;fanzhuan();
KeyValue=20;}
if(KeyValue==5)
{b=1;c=1;d=1;shanshuo=0;KeyValue=20;z=5;}
        if(KeyValue==0)
{z++;
if (z>=7)
z=0;
KeyValue=20;}//百位选择
if(z==0)
{b=1;c=0;d=0;e=1;v=1;n=1;shanshuo=1;}
if(z==1)//十位选择
{b=0;c=1;d=0;e=1;v=1;n=1;shanshuo=2;}
if(z==2)//个位选择
{b=0;c=0;d=1;e=1;v=1;n=1;shanshuo=3;}
if(z==3)//千位选择
{b=0;c=0;d=0;e=1;v=0;n=0;shanshuo=4;}
if(z==4)//百位选择
{b=1;c=0;d=0;e=0;v=0;n=0;shanshuo=5;}
if(z==5)//十位选择
{b=0;c=1;d=0;e=0;v=0;n=1;shanshuo=6;}
if(z==6)//个位选择
{b=0;c=0;d=1;e=0;v=1;n=1;shanshuo=7;}
if(KeyValue==1)
{jiaoliuzhengzhuan=1;jiaoliufanzhuan=0;}
if(KeyValue==2)
{jiaoliufanzhuan=1;jiaoliuzhengzhuan=0;}
if(KeyValue==9)
{jiaoliufanzhuan=1;jiaoliuzhengzhuan=1;}
if(KeyValue==3&&b==1&&c==0&&d==0&&e==1&&v==1&&n==1)//百位+1
{jiaodu=jiaodu+100;KeyValue=20;}
if(KeyValue==4&&b==1&&c==0&&d==0&&e==1&&v==1&&n==1)//百位-1
{jiaodu=jiaodu-100;KeyValue=20;}
if(KeyValue==3&&b==0&&c==1&&d==0&&e==1&&v==1&&n==1)//十位+1
{jiaodu=jiaodu+10;KeyValue=20;}
if(KeyValue==4&&b==0&&c==1&&d==0&&e==1&&v==1&&n==1)//十位-1
{jiaodu=jiaodu-10;KeyValue=20;}
if(KeyValue==3&&b==0&&c==0&&d==1&&e==1&&v==1&&n==1)//个位+1
{jiaodu=jiaodu+1;KeyValue=20;}
if(KeyValue==4&&b==0&&c==0&&d==1&&e==1&&v==1&&n==1)//个位-1
{jiaodu=jiaodu-1;KeyValue=20;}
if(KeyValue==3&&b==1&&c==0&&d==0&&e==0&&v==0&&n==0)//百位+1
{zjiaodu=zjiaodu+100;KeyValue=20;}
if(KeyValue==4&&b==1&&c==0&&d==0&&e==0&&v==0&&n==0)//百位-1
{zjiaodu=zjiaodu-100;KeyValue=20;}
if(KeyValue==3&&b==0&&c==1&&d==0&&e==0&&v==0&&n==1)//十位+1
{zjiaodu=zjiaodu+10;KeyValue=20;}
if(KeyValue==4&&b==0&&c==1&&d==0&&e==0&&v==0&&n==1)//十位-1
{zjiaodu=zjiaodu-10;KeyValue=20;}
if(KeyValue==3&&b==0&&c==0&&d==1&&e==0&&v==1&&n==1)//个位+1
{zjiaodu=zjiaodu+1;KeyValue=20;}
if(KeyValue==4&&b==0&&c==0&&d==1&&e==0&&v==1&&n==1)//个位-1
{zjiaodu=zjiaodu-1;KeyValue=20;}
if(KeyValue==3&&b==0&&c==0&&d==0&&e==1&&v==0&&n==0)//千位+1
{zjiaodu=zjiaodu+1000;KeyValue=20;}
if(KeyValue==4&&b==0&&c==0&&d==0&&e==1&&v==0&&n==0)//千位-1
{zjiaodu=zjiaodu-1000;KeyValue=20;}
if(KeyValue==8){if(i<=0)i=0;k=i;
i=i-k;fanzhuan();
KeyValue=20;}
if(k1==0)
{KeyValue=6;}
if(k2==0)
{KeyValue=7;}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delay(100);
    Init();
shanshuo=0;
delay(100);
weight=30;
P1=0x00;
        while(1)
        {        KeyDown();

        anjian();
    weight=i/1900;
        switch (shanshuo)
{case 0:W_LCD_Com(0x0c);W_BUFF();break;
case 1: W_LCD_Com(0x87);
    W_LCD_Com(0x0f);delay(1000); W_BUFF();break;
case 2:W_LCD_Com(0x88);
    W_LCD_Com(0x0f);delay(1000); W_BUFF();break;
case 3:W_LCD_Com(0x89);
    W_LCD_Com(0x0f);delay(1000); W_BUFF();break;
        case 4:W_LCD_Com(0xc7);
    W_LCD_Com(0x0f);delay(1000); W_BUFF();break;
        case 5:W_LCD_Com(0xc8);
    W_LCD_Com(0x0f);delay(1000); W_BUFF();break;
        case 6:W_LCD_Com(0xc9);
    W_LCD_Com(0x0f);delay(1000); W_BUFF();break;
        case 7:W_LCD_Com(0xca);
    W_LCD_Com(0x0f);delay(1000); W_BUFF();break;
        default :W_LCD_Com(0x0c);W_BUFF();break;
}//写显示
        }
}

第一行后面的俩个数我并没有编写

第一行后面的俩个数我并没有编写

网友A(2019-06-04):
得空看看,你用什么板子?

网友A:
修改一下试看
char code LCD_line1[] = "jiaodu: 0du ";

网友A:
修改一下45行代码如下
char code LCD_line1[] = "jiaodu: 0du ";

网友B:
char Timer_buf[] = "00";
char code LCD_line1[] = "jiaodu:  0  du ";
char weight_1[] = "";
改成:
char code LCD_line2[] = "Weight:   0kg ";
char Timer_buf[5];
char code LCD_line1[] = "jiaodu:  0  du ";
unsigned char weight_1[4];
没固定长度的数组系统会默认给一个长的值。显示不好控制。再加上你的W_LCD_STR()遍历了整个数组。所有才会出现后面的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