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仿真出来了, 弹出那个模拟示波器了被我关了 , 怎么在打开?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6-03):
最简单的做法是删除这个示波器后再重新放置一个示波器。

网友B:
在菜单栏 Debug 里点 Digital Oscilloscope

网友C:
在Debug里面

网友D:
对示波器单击右键,选最后一个

网友E:
选择属性里面

网友F:
知道了 谢谢大家

网友G(2020-04-01):
这是在运行的时候右击示波器出来的所有选项,可最后一个是“分解”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对示波器单击右键,选最后一个

点“分解”吗?

网友H:
这个很简单, 鼠标选中示波器,右击,在选项中,选择最下面的选项即可

网友G:
额,解决了,就是三楼的方法,之前是界面汉化了,没找到

网友I(2021-07-06):
论坛高手真多,谢谢分享,找了好久一下就找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