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T6串行控制LCD12864,一直不能点亮屏幕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9-06-03):
仿照并行的参考程序该成了串行,也参考了论坛里面各种大神的程序。可是我的LCD一直没有被点亮,请问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要怎么检查一下呀?
编了一个电脑通过串口发送数据的程序做通信检测,串口调试助手一直能看到数据接收,然后用示波器测量LCD的RE、RW、E都能测到波形,屏幕就是不亮

楼主:
现在终于点亮可以显示了,但是一堆乱码,都是痧痧。。

网友A:
没配置好

楼主:
请问具体是哪里呀,我拿51单片机并行通信改的stm32串行通信,应该从哪里着手检查错误

楼主:
void SendByte(u8 Dbyte)
{
        u16 i;
        for(i=0;i<8;i++)
        {
                LCD_SCLK_1;

                if((Dbyte<<i)&0x80)
                        LCD_SID_1;
                else
                        LCD_SID_0;

                Delay5Ms();
                LCD_SCLK_0;
                Delay5Ms();
        }
}

u8 ReadDataLCD(void)
{
        u8 i,temp1=0,temp2=0;

        LCD_CS_1;
        Delay5Ms();

        for(i=0;i<8;i++)
        {
                temp1=temp1<<1;
                LCD_SCLK_0;
                Delay5Ms();
                Delay5Ms();
                Delay5Ms();
                LCD_SCLK_1;
                Delay5Ms();
                Delay5Ms();
                Delay5Ms();
                LCD_SCLK_0;
                Delay5Ms();
                Delay5Ms();
                Delay5Ms();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8))
                  temp1++;
        }
        for(i=0;i<8;i++)
        {
                temp2=temp2<<1;
                LCD_SCLK_0;
                Delay5Ms();
                Delay5Ms();
                Delay5Ms();
                LCD_SCLK_1;
                Delay5Ms();
                Delay5Ms();
                Delay5Ms();
                LCD_SCLK_0;
                Delay5Ms();
                Delay5Ms();
                Delay5Ms();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8))
                  temp2++;
        }
        LCD_CS_0;
        return ((0xf0&temp1)+(0x0f&temp2));//
}

void CheckBusy( void ) //
{
        do
        {
                        LCD_CS_1;//RS = 1;
        Delay5Ms();
                SendByte(0xfc);         //
        }
                while((ReadDataLCD()&0x80)==0x80);
        LCD_CS_0;//RS = 1;
        Delay5Ms();
}

void WriteCommandLCD(u8 Cbyte ,u8 BuysC)
{
        if(BuysC)
          CheckBusy();
        LCD_CS_1;//RS = 1;
        Delay5Ms();
        SendByte(0xf8);              //11111,RW(0),RS(0),0;
        SendByte(0xf0&Cbyte);        //DDDD0000
        SendByte((0xf0&Cbyte)<<4);   //0000DDDD
        LCD_CS_0;//RS = 0;
                Delay5Ms();
}

void WriteDataLCD(u8 Dbyte )
{
        CheckBusy();

        LCD_CS_1;//RS = 1;
        Delay5Ms();
        SendByte(0xfa);              //11111,RW(0),RS(1),0;
        SendByte(0xf0&Dbyte);        //
        SendByte((0xf0&Dbyte)<<4);
        LCD_CS_0;//RS = 0;
        Delay5Ms();
}
void LCDInit(void)
{
WriteCommandLCD(0x30,1);
WriteCommandLCD(0x01,1);
WriteCommandLCD(0x06,1);
WriteCommandLCD(0x0C,1);
WriteCommandLCD(0x02,1);
WriteCommandLCD(0x80,1);
}
void LCDClear(void)
{
        u8 i;
        WriteCommandLCD(0x01,1);
        WriteCommandLCD(0x34,1);
        WriteCommandLCD(0x30,1);
        WriteCommandLCD(0x80,1);
        for(i=0;i<64;i++)
          {
          WriteCommandLCD(0x20,1);
          }
}
void LCDFlash(void)
{
WriteCommandLCD(0x08,1);
Delay400Ms();
WriteCommandLCD(0x0c,1);
Delay400Ms();
WriteCommandLCD(0x08,1);
Delay400Ms();
WriteCommandLCD(0x0c,1);
Delay400Ms();
WriteCommandLCD(0x08,1);
Delay400Ms();
}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if(Y<1)
                Y=1;
        if(Y>4)
                Y=4;
        X &= 0x0F;
        switch(Y)
        {
                case 1:X|=0X80;break;
                case 2:X|=0X90;break;
                case 3:X|=0X88;break;
                case 4:X|=0X98;break;
        }
        WriteCommandLCD(X, 0);
        WriteDataLCD(DData);
}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unsigned char ListLength;
        DisplayOneChar( X, Y,  *DData);
   for(ListLength=0;DData[ListLength]!='\0';ListLength++)
        {
                WriteDataLCD(DData[ListLength] );
        }
}
void DisplayImage (const u8  *DData)
{
        unsigned char x,y,i;
        unsigned int tmp=0;
        for(i=0;i<9;)
        {
                for(x=0;x<32;x++)
                {                                //32DD
                WriteCommandLCD(0x34,1);
                WriteCommandLCD((0x80+x),1);
                WriteCommandLCD((0x80+i),1);
                WriteCommandLCD(0x30,1);
                for(y=0;y<16;y++)
                        WriteDataLCD(DData[tmp+y]);
                tmp+=16;
                }
        i+=8;
        }
        WriteCommandLCD(0x36,1);
        WriteCommandLCD(0x30,1);
}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int TempCyc = 50;
while(TempCyc--);
}

//400ms
void Delay400Ms(void)
{
unsigned char TempCycA = 5;
unsigned 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

网友B:
你好!并行和串行控制时序要求不一样,还是找一个 51 的串行程序来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并行和串行控制时序要求不一样,还是找一个 51 的串行程序来改吧

我是需要拿STM32做串行控制,核心部分的代码已经贴出,但是功能一直无法实现

网友C:
单独屏幕接个电源是不是屏幕坏了

网友D:
如果屏幕不亮的话,可以尝试这样做
1.RS/CS片选可以直接接VCC以方便测试
2.12864初始化以后要加(例如100毫秒)延时,每发送完一个数据或指令后要加(例如5毫秒)延时
3.注意,程序有一个错误:12864是在SCLK上升沿输入数据,而不是下降沿。
void SendByte(u8 Dbyte)
{
   u16 i;
   for(i=0;i<8;i++)
   {
        if((Dbyte<<i)&0x80)  LCD_SID_1;
       else                         LCD_SID_0;
       LCD_SCLK_0;
       LCD_SCLK_1;
   }
}

网友E(2020-06-11):
我也是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