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9038和MS9037A是什么单片机?求科普

楼主:
如图,网上找遍了也不知道这两款是什么厂家的,哪位能科普一下吗?

网友A(2019-06-05):
旁边没有晶振 看起来不像是单片机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旁边没有晶振 看起来不像是单片机芯片

2个20pF电容旁边就是晶振,插件的在背面

网友C(2020-04-26):
是单片机,晶振在电路板背面

网友D(2020-07-10):
应该是个单片机,我手上也有一个,征远电气的一个6位计数器上的芯片

网友E(2020-12-20):
常用于双时间继电器

网友F:
属于M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