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C1000与STM32连接源程序

楼主(2019-06-03):
分享一个LDC1000与STM32连接的代码供大家学习

#include "ldc1000.h"
/*----------------------------------------
                                全局变量
----------------------------------------*/
uint8_t RegArray[REG_LEN];
/*----------------------------------------
                                宏定义
----------------------------------------*/
#define CSB_0         GPIOB->BRR  = GPIO_Pin_7
#define CSB_1         GPIOB->BSRR = GPIO_Pin_7
/*----------------------------------------
函数功能: LDC1000初始化
函数参数: 无
----------------------------------------*/
void LDC1000_Init(void)
{
        LDC1000_GPIO_Init();
        LDC1000_SPI_Init();

    LDC1000_WriteReg(LDC1000_CMD_RPMAX,       0x13);
    LDC1000_WriteReg(LDC1000_CMD_RPMIN,       0x3A);
        LDC1000_WriteReg(LDC1000_CMD_SENSORFREQ,  0x94);
        LDC1000_WriteReg(LDC1000_CMD_LDCCONFIG,   0x17);
        LDC1000_WriteReg(LDC1000_CMD_CLKCONFIG,   0x02);
        LDC1000_WriteReg(LDC1000_CMD_INTCONFIG,   0x02);

        LDC1000_WriteReg(LDC1000_CMD_THRESHILSB,  0x50);
        LDC1000_WriteReg(LDC1000_CMD_THRESHIMSB,  0x14);
        LDC1000_WriteReg(LDC1000_CMD_THRESLOLSB,  0xC0);
        LDC1000_WriteReg(LDC1000_CMD_THRESLOMSB,  0x12);

        LDC1000_WriteReg(LDC1000_CMD_PWRCONFIG,   0x01);
}
/*----------------------------------------
函数功能: LDC1000 GPIO初始化
函数参数: IO口连接图

        +5V         <->         +5V
        DCLK        <->         PB6 <-> TIM4_CH1
        SCLK    <->         PA5 <-> SPI1_SCK
        SDI     <->         PA7 <-> SPI1_MOSI
        SDO     <->         PA6 <-> SPI1_MISO
        VIO                <->         3V3
        GND                <->         GND
        INT     <->         PC2 <-> GPIO
        CSB                <->         PB7        <-> GPIO
        GND                <->                GND
----------------------------------------*/
void LDC1000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记住使能AFIO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PB6->PWM_OUT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PB6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A5->SCK  A6->MISO A7->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SPI用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PC2->IN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PB7->CSB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
函数功能: SPI参数初始化
函数参数: LDC1000的时钟频率必须在4.2MHz
                   且不能超过5MHz,不能低于4MHz,否则
                   模块不能够正常通信,所以SPI波特率
                   分频系数选择16分频.
----------------------------------------*/
void LDC1000_SPI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                //使能APB2外设时钟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主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数据格式8位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时钟极性低,高都可以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时钟相位第1,2边沿触发都可以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必须是16分频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MSB在前,必须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多项式校验,可有可无
        SPI_Init(SPI1,&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ENABLE);
}
/*----------------------------------------
函数功能: LDC1000写寄存器
函数参数: - addr 寄存器地址
                   - dat  数据
----------------------------------------*/
void LDC1000_WriteReg(int8_t addr, uint8_t dat)
{
        addr = addr & 0x7F;                     //MSB为0写寄存器,为1读寄存器
        CSB_0;
//        LDC1000_SendByte(addr);
//        LDC1000_SendByte(dat);
        SPI_I2S_SendData(SPI1, addr);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 dat);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CSB_1;
}
/*----------------------------------------
函数功能: LDC1000读寄存器
函数参数: - addr 寄存器地址
----------------------------------------*/
uint8_t LDC1000_ReadReg(int8_t addr)
{
        uint8_t temp;
        addr = addr | 0x80;                     //MSB为1读寄存器,为0写寄存器
        CSB_0;
        SPI_I2S_SendData(SPI1, addr);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 0x00);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temp = (uint8_t)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LDC1000_SendByte(addr);
//        temp = LDC1000_SendByte(0x00);
        CSB_1;
        return temp;
}
/*----------------------------------------
函数功能: 向LDC1000发送一字节数据
函数参数: 要发送的数据dat
返 回 值: 器件发回来的数据
----------------------------------------*/
uint8_t LDC1000_SendByte(uint8_t dat)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 dat);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return (uint8_t)SPI1->DR;
}
/*----------------------------------------
函数功能: 读取LDC1000一个字节
函数参数: 空
返 回 值: 从器件发来的一字节数据
----------------------------------------*/
uint8_t LDC1000_ReadByte(void)
{
        return 0x00;
}
/*----------------------------------------
函数功能: 读取LDC1000 len个字节
函数参数: - addr
                   - pBuffer
                   - len
调用示例: LDC1000_ReadBytes(LDC1000_CMD_REVID,&RegArray[0],12);
----------------------------------------*/
void LDC1000_ReadBytes(int8_t addr, uint8_t* pBuffer, uint8_t len)
{
        addr = addr | 0x80;                 //Read Data
        CSB_0;
        LDC1000_SendByte(addr);
        while(len > 0)
        {
                 *pBuffer = LDC1000_ReadByte();
                pBuffer++;
                len--;
        }
        CSB_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