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杜邦线连接开发板下载程序?

楼主(2019-06-03):
小白一个   求教各位大神

楼主:
接VCC GND RXD TXD 烧录一直显示正在连接单片机,但一直不成功。。

网友A:
断电要够彻底。。。。。。。。。。。。。。通讯速率要合适。

~~~~~~~~~~

网友B:
51下载器的话,下载器的RXD接单片机的TXD,下载器的TXD接单片机的RXD,接好VCC,GND,用串口调试助手,找到程序,下载过程中插拔一下VCC或GND即可

网友C:
STC的51需要板子重新上电才能烧写.具体原因其参考手册里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D:
有几种情况:
1、芯片信号选择错误。重新选择对应的芯片信号。
2、烧录工具驱动没装好或者com口没选择好。没装好或者选择错误指挥显示comX,装好的话会出现如图:
3、芯片接线接反了,TxD接到RxD,RxD接到TxD。
4、晶振问题。晶振坏了,或者晶振电路故障。
5、单片机坏掉了。
6、如果上面都没问题,那么就是CH340之类的烧录硬件工具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几种情况:
1、芯片信号选择错误。重新选择对应的芯片信号。
2、烧录工具驱动没装好或者com口没选择好 ...

找到原因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