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6首音乐播放的proteus仿真电路及C语言程序设计

楼主(2019-06-03):
功能:通过键K1按键的次数来控制播放不同的6首音乐,依次播放的音乐《世上只有妈妈好》,
《我是一只菠萝》,《小星星》,《老鼠爱大米》,《仙剑》,

  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一下方便使用
  2.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3.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4. #include <reg52.h>     //包括一个 52 标准内核的头文件

sbit    BEEP=P1^7; //喇叭输出脚
sbit  P10=P1^0;
sbit K1= P3^2;
sbit K2= P3^5;

uchar th0_f; //在中断中装载的 T0 的值高 8 位
uchar tl0_f; //在中断中装载的 T0 的值低 8 位

//T0 的值,及输出频率对照表
uchar code freq[36*2]={
0xA9,0xEF,//00220HZ ,1  //0
0x93,0xF0,//00233HZ ,1#
0x73,0xF1,//00247HZ ,2
0x49,0xF2,//00262HZ ,2#
0x07,0xF3,//00277HZ ,3
0xC8,0xF3,//00294HZ ,4
0x73,0xF4,//00311HZ ,4#
0x1E,0xF5,//00330HZ ,5
0xB6,0xF5,//00349HZ ,5#
0x4C,0xF6,//00370HZ ,6
0xD7,0xF6,//00392HZ ,6#
  0x5A,0xF7,//00415HZ ,7
  0xD8,0xF7,//00440HZ 1     //12
  0x4D,0xF8,//00466HZ 1#    //13
  0xBD,0xF8,//00494HZ 2     //14
  0x24,0xF9,//00523HZ 2#    //15
  0x87,0xF9,//00554HZ 3     //16
  0xE4,0xF9,//00587HZ 4     //17
  0x3D,0xFA,//00622HZ 4#    //18   0x90,0xFA,//00659HZ 5     //19
  0xDE,0xFA,//00698HZ 5#    //20
  0x29,0xFB,//00740HZ 6     //21
  0x6F,0xFB,//00784HZ 6#    //22
  0xB1,0xFB,//00831HZ 7     //23
0xEF,0xFB,//00880HZ `1
0x2A,0xFC,//00932HZ `1#
0x62,0xFC,//00988HZ `2
0x95,0xFC,//01046HZ `2#
0xC7,0xFC,//01109HZ `3
0xF6,0xFC,//01175HZ `4
  0x22,0xFD,//01244HZ  `4#
0x4B,0xFD,//01318HZ `5
0x73,0xFD,//01397HZ `5#
0x98,0xFD,//01480HZ `6
0xBB,0xFD,//01568HZ `6#
  0xDC,0xFD,//01661HZ `7     //35
};

//定时中断 0,用于产生唱歌频率
timer0() interrupt 1
{
    TL0=tl0_f;TH0=th0_f;  //调入预定时值
    BEEP=~BEEP;           //取反音乐输出 IO
}

//******************************
//音乐符号串解释函数
//入口:要解释的音乐符号串,输出的音调串,输出的时长串
changedata(uchar *song,uchar *diao,uchar *jie)
{
    uchar i,i1,j;
    char gaodi; //高低+/-12 音阶
    uchar banyin;//有没有半个升音阶
    uchar yinchang;//音长
    uchar code jie7[8]={0,12,14,16,17,19,21,23}; //C 调的 7 个值

    *diao=*song;
    for(i=0,i1=0;;)
    {
        gaodi=0; //高低=0
        banyin=0;//半音=0
        yinchang=4;//音长 1 拍
        if((*(song+i)=='|') || (*(song+i)==' ')) i++;    //拍子间隔和一个空格过滤

        switch(*(song+i))
        {
            case ',': gaodi=-12;i++;//低音
            break;

            case '`': gaodi=12;i++; //高音
            break;
        }

        if(*(song+i)==0)  //遇到 0 结束
        {
            *(diao+i1)=0; //加入结束标志 0
            *(jie+i1)=0;
            return;
        }

        j=*(song+i)-0x30; i++; //取出基准音
        j=jie7[j]+gaodi; //加上高低音

yinc:   switch(*(song+i))
        {
            case '#': //有半音 j 加一个音阶
                i++;j++;
    goto yinc;

            case '-': //有一个音节加长
                yinchang+=4;
                i++;
                goto yinc;

            case '_': //有一个音节缩短
                yinchang/=2;
                i++;
    goto yinc;

            case '.': //有一个加半拍
                yinchang=yinchang+yinchang/2;
    i++;
    goto yinc;
        }

        *(diao+i1)=j; //记录音符
        *(jie+i1)=yinchang; //记录音长
        i1++;
    }
}
//******************************************
//奏乐函数
//入口:要演奏的音乐符号串
void play(uchar *songdata)
{
    uchar i,c,j=0;
    uint  n;
    uchar xdata diaodata[112]; //音调缓冲
    uchar xdata jiedata[112];  //音长缓冲

    changedata(songdata,diaodata,jiedata); //解释音乐符号串
    TR0=1;
    for(i=0;diaodata[i]!=0;i++)  //逐个符号演奏
    {
        tl0_f=freq[diaodata[i]*2]; //取出对应的定时值送给 T0
        th0_f=freq[diaodata[i]*2+1];
        for(c=0;c<jiedata[i];c++) //按照音长延时
  {
            for(n=0;n<32000;n++);
   if((!K1)||(!K2))//发现按键,立即退出播放
   {
    TR0=0;
    return;
   }
  }
        TR0=0;
        for(n=0;n<500;n++);    //音符间延时

        TR0=1;
    }
    TR0=0;
}

//仙剑
uchar code xianjian[]={
"|3_3_3_2_3-|2_3_2_2_,6,6_,7_|12_1_,7,6_,5_|,6---|" "3_3_3_2_3.6_|5_6_5_5_22_3_|45_4_32_1_|3.--3_|"
"67_6_55_3_|5--3_5_|26_5_32_3_|3---|"
"26_6_6-|16_6_66_7_|`17_6_76_7_|3.--3_|"
"67_6_55_3_|5--3_5_|67_6_76_7_|3---|"
"26_6_6-|16_6_66_7_|`17_6_7.5_|6---|"
};
uchar code song3[]={
"5-5_3_2_1_|3---|6-6_4_2_1_"
",7--,5_|1.3_5.1_|,7.3_5 5_|"
"6.7_`1.6_|6_5_5-3_2_|1.1_13_2_|"
"1.1_12_3_|2.1_,62_3_|2-- ,5_|"
"1.3_5.1_|,7.3_55_|6.7_`1.6_|"
"6_5_5-3_2_|1.1_13_2_|1.1_12_3_"
"2.,6_,71_2_|1--"
};
//世上只有妈妈好
uchar code mamahao[]={
"6.5_35|`16_5_6-|35_6_53_2_|1_,6_5_3_2-|"
"2.3_55_6_|321-|5.3_2_1_,6_1_|,5--"
};
//我是一只菠萝
uchar code boluo[]={
"1-|2_4_3_2_55|5_6_3_4_22|2_4_3_2_1_`1_7_6_|5_4_2_3_11|"
"2_4_3_2_55|5_6_3_4_22|2_4_3_2_1_5_2_3_|1---|"
};
//小星星
uchar code xingxing[]={
"1155|665-|4433|221-|"
"5544|332-|5544|332-|"
"1155|665-|4433|221-|"
};

//老鼠爱大米
uchar code dami[]={
"321-|3.2_1-|3231|3_6.5-|3_5_665|65-3_2_|122_3_2|12--|"
};
//一个按键选择播放六首音乐
void main(void)  // 主程序
{
uchar i=2;

  TMOD = 0x01;    //使用定时器 0 的 16 位工作模式
  TR0 = 0;
  ET0 = 1;      //定时器 0 中断
  EA = 1;      //打开总中断

while(1)
{
  if(!K1)
  {
   while(!K1);

   switch(i)
   {
    case 0:
      play(xianjian);   //播放音乐
    break;
    case 1:
      play(song3);   //播放音乐
    break;
    case 2:
      play(mamahao);   //播放音乐
    break;
    case 3:
      play(boluo);   //播放音乐
    break;
    case 4:
      play(xingxing);   //播放音乐
    break;
    case 5:
      play(dami);   //播放音乐
    break;
   }
   i++;if(i==6)i=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