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1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用L298N调速的程序思路

楼主(2019-06-03):
就是有一个光电开关,检测到电机转的快,没检测到电机转的慢。我pwm不会。。。

网友A(2019-07-26):
可以用定时器解决,定时一定的时间中断,在中断程序中定义一个局部变量。当局部变量小于你最初设定的PWM值,就在某个引脚输出高电平。否则就是低电平。这就是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