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C51单片机,遇到个奇怪的C语言问题

楼主(2019-06-03):
int x=0,y=0;
y=x++;

按道理x=1,y=0
实际结果都是0

麻烦大家有空帮我看看,问题在哪,先谢了

网友A:
++符号,在变量名的右边,是先取值、再自加1,即先把x值给y、x再自加1

~~~~~~~~~~~~~~~~~

网友B:
不知你是怎么看到结果的,如果软件仿真,断点设置在y=x++;之后,应该就是看到这个结果y=0,x=1,。

网友C:
这个不奇怪,你用x++ ,这个是先赋值给y 才加一

网友D:
单纯从语法角度,执行完y=x++;这句后,y=0,x=1是肯定的。

网友E:
运算优先级的问题? ++跟赋值号的优先级我也不记得了,这种东西在谭浩强的书里面最多,什么i++ ++i之类的....实际应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分开2行或者加个括号什么的.根本没必要去记那些运算优先级...
像这样写
x++;
y=x;
就肯定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F:
完整代码没有怎么看。。。根据你给的代码,确实是y=0; x=1;。

网友G:
楼主要搞清楚x++与++x的区别,y=x++;表示x先对y赋值然后再自+1,y=++x;表示x先自+1然后再对y赋值。

网友H:
这个问题取决于编译平台如何判定。
楼主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一个平台,就按你的意思编译。也不能认为你就是错的。

网友I:
楼主应该先看看C运算的优先级,运算优先级搞不清楚,其他都是瞎扯。

网友J:
这个不奇怪,你用x++ ,这个是先赋值给y 才加一
x++与++x的区别,y=x++;表示x先对y赋值然后再自+1,y=++x;表示x先自+1然后再对y赋值。
++符号,在变量名的右边,是先取值、再自加1,即先把x值给y、x再自加1

网友K:
单纯从规范的角度,不建议这种写法。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的回复。
下面是代码和仿真页面,方向绿色箭头的代码居然没有编译,所以结果就是0(红色圈内)

楼主:
接下来,我把代码,j=i++;改为 i++; 也就是说,去掉j=,所有代码就全部编译了,而且结果也正确。

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同样的代码在c++中就没有这个问题。是不是和keil有关系,我用的是keil4

网友L:
++和--在后面,先赋值再++。在前面先++再赋值

网友H:
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编译平台的定义,换个平台或许就可以。
所以,用KELL,就看KELL的的规定!
尽可采用“不会引起岐义方式写程序”
不过某些老师,为了显摆自己,就是欢喜搞一些易歧义问题来坑人。

网友M:
这个是keil的代码优化的结果,x和y对整个程序无实际意义,kei给优化掉了。你可以试着改改优化等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接下来,我把代码,j=i++;改为 i++; 也就是说,去掉j=,所有代码就全部编译了,而且结果也正确。

也不知 ...

经过测试,这是Keil的坑。感觉所有的等式刚开始都不会被执行,只有++的变量被调用了,才会执行。
如下修改成下面就好了。
        int i,j,k;
        i=0;
        j=0;
        j=i++;
        k=i;
        LED =0;
        while(1);

网友N:
加号在右边,那是先进行赋值在加一,所以执行语句后值不改变

网友O:
“++”放在左边才是1,放在右边是先赋值再计算

网友P:
建议详细查看c基础,查阅运算符结合规则,然后编程实践

网友Q:
y = ++x,相当于 x=x+1; y= x;
y = x++,相当于 y = x; x=x+1;

网友R:
是0就对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来解答问题,
现在问题已经找到,如下面照片,是keil的C51编译优化设置,软件默认是8,改为7,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S:
这个问题有点难

网友T:
+号在右边

网友U:
int x=0,y=0;     y=x++;   printf(“x=%d,y=%d”,x,y);  就会看到x=1,y=0

网友V:
运算优先级的问题

网友W:
这题很简单  首先x,y初值都是零,执行y=x++这个语句时  因为x++是先把值给y  自身才加一  所以y=0,然后x++这个语句只是单纯的  实际上x没有得到值所以还是为零  不知道这样说你能不能明白

网友X:
把两个+号放在x的左边就是先算x+1的值赋给y

网友Y:
y=x++是先用x=0再在+1

网友Y:
y=x++是先用再+1    y=++x才是+1再用

网友Z:
是先x赋给y,然后x自加1

网友AA:
是对的哦 ,建议你看下程序有没有错误

网友AB:
优先级不一样,++的优先级小于=的优先级

网友AC:
y应该是y=y++吧

网友AD:
x++是先取x的值 再执行x=x+1   你想要预期结果的话要写y=++x

网友AE:
x++,是x先取值0、就是y=0,然后x再自加1,x=1了;

网友AE:
这是对的

网友AF:
把++的语法好好复习一下吧

网友AG:
应该是所用软件的规则不一样吧。可能平台不支持这种语法

网友AH:
运算优先级的问题?,++跟赋值号的优先级的优先问题,实际应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分开2行或者加个括号什么的.根本没必要去记那些运算优先级... 像这样写 x++; y=x; 就肯定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AI:
不呀,完全没有错。可能是你的编译器有问题,我用Codeblocks运行后,输出X=1,Y=0

网友AI:
完全是正确的,可能是你的编译器有问题,或者你操作失误,我用的Codeblocks

网友AJ:
++X, 表示先自加, 再进行运算, 而 X++表示先运算, 后自加.

网友AK:
是对的 你先看看那个++ -- 的运算

网友AL:
这个是先赋值再加,++i是先加再赋值的

网友AM:
x++是实现x自增,但是返回x原来的值的,

网友AN:
printf输出之后实际结果是x=1,y=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