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HT22温湿度传感器的问题,只能测温度,湿度一直为零

楼主(2019-06-03):
同样的代码,几天温湿度正常测量,隔了几天再测只能测温度,湿度一直为零,更换传感器也为零,但都是温度能测,不知道是硬件坏了还是我所有传感器坏了,有人有同样状况吗

网友A:
16位温度,16位湿度,8位校验和。你应该是没用到校验和。推断你的温度显示也不一定正确。出现你说的情况有可能是单片机晶振坏掉,或者你换过不一样频率的晶振导致的。

网友B:
再读DHT22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位温度,16位湿度,8位校验和。你应该是没用到校验和。推断你的温度显示也不一定正确。出现你说的情况有 ...

温度显示是正确的,用温度计对过;晶振也是好的没换过,定时器程序也是正常的;校验和用的,因为程序写的是只有校验和成功的情况下才能把温湿度赋给要输出的值

网友C:
查看温湿度缓冲区数值是否正确,找出问题出在哪儿了再做程序调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温度显示是正确的,用温度计对过;晶振也是好的没换过,定时器程序也是正常的;校验和用的,因为程序写的 ...

有用到校验和,校验成功才显示,说明湿度值确实是传感器传给单片机的。那就看下上拉电阻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那么就要考虑环境真实湿度问题了。用湿纸巾蒙住,然后用吹风机吹一阵子看看有没有变化。按照你说的更换过传感器了,说明不是传感器问题。除非是两个传感器都坏了。。。
最后建议再检查下程序中湿度采集和显示的地方。看看会不会转换中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