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TH0和TL0不能直接赋值?

楼主(2019-06-03):
                                sh=(65536-(460830/f))/256
                                sl=(65536-(460830/f))%256
                                TH0=sh;
                                TL0=
直接给TH0用表达式不行吗

网友A:
当然能啊,但先要将定时器停了,赋值后再打开

网友B:
当然是可以的了,把结果计算出来,赋值就可以

~~~~~~~~~~~~~~~~

网友C:
直接给当然可以。

网友D:
可以呀,TH0是计时器/计数器T0的高位地址,TL0是T0的地位地址。当然是直接赋值的。不过它们是8位的,最大值只能到255。你代码里的sh如果是unsigned char类型的就没问题。

网友E:
当然可以直接赋,而且直接赋值只会更好.用这种表达式赋值一般是要改变中断阀值的时候,比如发占空比不为50%的PWM.

网友F:
可以直接赋值啊。

网友G:
可以的,你把事先算好的值赋上就可以了

网友H:
可以赋值,只不过有限制,赋值范围是0-255,你得检查想要赋值的数据类型对不对

网友I:
这还用问啊

网友J:
换成16进制就好了,对中间变量表示懵

网友K:
可以赋值,注意把SH的类型改为unsigned cahr

网友L:
可以直接赋值的

网友M:
可用直接写

TH0=0x01;
TL0=0x0d;

网友N:
可以直接赋值

网友O:
好像不行,我曾经定义一个全局 i=500; delay(i);就不能正常运行,虽然我还没找到原因,但你这个和我这个差不多!!!

网友P(2021-05-29):
引用 网友A:
当然能啊,但先要将定时器停了,赋值后再打开

正解,我想把TL和TH清零,结果赋值0没作用。听了你的建议把定时器TR=0后,在赋值就成功了。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