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单片机小白请教:怎么用uart发送数据到电脑上的串口调试助手上 求帮助

楼主(2019-06-03):
学到uart通信,听说要用到串口助手,下了一个。要怎么做才能让电脑上的串口助手收到单片机发的数据呢?

网友A:
1、按标准连接好单片机与PC机之间的硬件线路;
2、双方的通讯协议格式要一样。
3、在单片机执行一条命令: MOV  SBUF, 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按标准连接好单片机与PC机之间的硬件线路;
2、双方的通讯协议格式要一样。
3、在单片机执行一条命令 ...

第3条看不懂,没学过汇编。用的是单片机自带的uart模块能发到电脑上的串口助手上了。
再问个问题大神,uart是全双工通信,如果2个单片机用uart通信存在主从关系吗?说是用2片单片机构成主从机,怎么定义谁主谁从?发送多个数据有什么讲究吗,我看到一个例子里它发送多个数据先发了0X5A,0xA5后面才跟的要发的数据,为什么要这么做?

网友B:
配置相同的波特率,调试好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C:
论坛上有好多教程的,实在不行你加我的QQ 1014461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