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4574|回4|收藏
楼主 ID:396717 只看他

楼主(2019-06-03):
自己写的一个有关51单片机控制电机风扇的程序,有LCD1602、ds18b20、红外遥控,还有E2PROM保存按键值的程序,整体的程序结构有点乱,大家可以取一些需要的内容参考,欢迎大家指出不足!

代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包含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include "eeprom52.h"
#define LCD1602_DB         P0
sbit LCD1602_RS = P2^6;//“RD”接单片机P2.6, 0=输入指令,1=输入数据
sbit LCD1602_RW = P2^5;//“WR”接单片机P2.5,0=向LCD写入指令或数据,1=从LCD读取信息
sbit LCD1602_E  = P2^7;//“LCDE”接单片机P2.7,下降沿有效的使能信号
sbit IO_18B20=P3^7;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sbit ENA=P1^2;
sbit key1=P2^1;//设置温度
sbit key2=P2^2;//温度加
sbit key3=P2^3;//温度减
bit flag1s=0;//1s定时标志
unsigned char T0RH=0;
unsigned char T0RL=0;

int temp;//读取到的当前温度值
unsigned char len;
int intT,decT;//温度值的整数和小数部分
unsigned char str[12];
unsigned char d1,d2,d3;//显示数据暂存变量
unsigned char flag;
unsigned int shang,xia; //对比温度暂存变量
void Compare();
void GetTemp();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unsigned char IntToString(unsigned char *str,int dat);
extern bit Start18B20();
extern bit Get18B20Temp(int *temp);
extern void InitLcd1602();
extern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清除扇区
        byte_write(0x2000, shang);        //写上限数值到扇区
        byte_write(0x2001, xia);        //写下限数值到扇区
        byte_write(0x2060, a_a);        //写初始变量到扇区指定位置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shang   = byte_read(0x2000);                 //从扇区读取上限数据
        xia = byte_read(0x2001);                         //从扇区读取下限数据
        a_a      = byte_read(0x2060);                 //从扇区读取初始变量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扇区的数据
        if(a_a != 1)                //判断是否是新单片机(原理:新的单片机扇区里的数据都是0,这里判断是否不等于1。如果是不等于1,就是等于0,那就是新单片机了,就会执行下面的上下限值初始化数值的语句,并让a_a变成1,下次开机就会知道是用过的单片机了就会读取EEPROM里的上下限数据了)
        {
                shang   = 30;        //上限数值初始为30
                xia = 20;                //下限数值初始为20
                a_a = 1;                //初始值变量赋值1,下次开机就会直接读取EEPROM内的上下限数据
                write_eeprom();           //将初始的数据保存进单片机的EEPROM
        }
}

/**************LCD1602*****************/
/* 等待液晶准备好 */
void LcdWaitReady()
{
    unsigned char sta;

    LCD1602_DB = 0xFF;                         //DB0~DB8为11111111
    LCD1602_RS = 0;                                 //数据和指令选择控制端
    LCD1602_RW = 1;                                 //读操作
    do {
        LCD1602_E = 1;
        sta = LCD1602_DB; //读取状态字
        LCD1602_E = 0;
    } while (sta & 0x80); //bit7等于1表示液晶正忙,重复检测直到其等于0为止
}
/* 向LCD1602液晶写入一字节命令,cmd-待写入命令值 */
void Lcd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cmd;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 向LCD1602液晶写入一字节数据,dat-待写入数据值 */
void Lcd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dat;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 设置显示RAM起始地址,亦即光标位置,(x,y)-对应屏幕上的字符坐标 */
void LcdSetCurso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

    if (y == 0)  //由输入的屏幕坐标计算显示RAM的地址
        addr = 0x00 + x;  //第一行字符地址从0x00起始
    else
        addr = 0x40 + x;  //第二行字符地址从0x40起始
    LcdWriteCmd(addr | 0x80);  //设置RAM地址
}
/* 在液晶上显示字符串,(x,y)-对应屏幕上的起始坐标,str-字符串指针 */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
    LcdSetCursor(x, y);   //设置起始地址
    while (*str != '\0')  //连续写入字符串数据,直到检测到结束符
    {
        LcdWriteDat(*str++);
    }
}
/* 初始化1602液晶 */
void InitLcd1602()
{
    LcdWrite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WriteCmd(0x0C);  //显示器开,光标关闭
    LcdWriteCmd(0x06);  //文字不动,地址自动+1
    LcdWriteCmd(0x01);  //清屏
}
//sbit IO_18B20=P3^2;

/*软件延时函数,延时时间(t*10)us*/
void DelayX10us(unsigned char t)
{
        do{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t);
}
/*复位总线,获取存在脉冲,以启动一次读写操作*/
bit Get18B20Ack()
{
        bit ack;

        EA=0;                                   //禁止总中断
        IO_18B20=0;                        //产生500us复位脉冲
        DelayX10us(50);
        IO_18B20=1;
        DelayX10us(6);                //延时60us
        ack=IO_18B20;                //读取存在脉冲
        while(!IO_18B20);   //等待存在脉冲结束
        EA=1;                                //重新使能总中断
        return ack;
}
/*向DS18B20写入一个字节,dat-待写入字节*/
void Write18B20(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mask;
        EA=0;
        for(mask=0x01;mask!=0;mask<<=1)//低位在先,依次移出8个bit
        {
                IO_18B20=0;//产生2us低电平脉冲
                _nop_();
                _nop_();
                if((mask&dat)==0)//输出该bit值
                        IO_18B20=0;
                else
                        IO_18B20=1;
                DelayX10us(6);//延时60us
                IO_18B20=1;//拉高通信引脚
        }
        EA=1;
}
/*从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返回值-读到的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18B20()
{
        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mask;

        EA=0;
        for(mask=0x01;mask!=0;mask<<=1)//低位在先,依次采集8个bit
        {
                IO_18B20=0;//产生2us低电平脉冲
                _nop_();
                _nop_();
                IO_18B20=1;//结束低电平脉冲,等待18B20输出数据
                _nop_(); //延时2us
                _nop_();
                if(!IO_18B20)//读取通信引脚上的值
                        dat &= ~mask;
                else
                        dat |= mask;
                DelayX10us(6);//再延时60us
        }
        EA=1;
        return dat;
}
/*启动一次18B20温度转换,返回值-表示是否启动成功*/
bit Start18B20()
{
        bit ack;
        ack=Get18B20Ack();//执行总线复位,并获取18B20应答
        if(ack==0)
        {
                Write18B20(0xCC);
                Write18B20(0x44);
        }
        return ~ack;
}
/*读取DS18B20转换的温度值,返回值-表示是否读取成功*/
bit Get18B20Temp(int *temp)
{
        bit ack;
        unsigned char LSB,MSB;//16bit温度值的低字节和高字节

        ack=Get18B20Ack();//执行总线复位,并获取18B20应答
        if(ack==0)
        {
                Write18B20(0xCC);//跳过ROM操作
                Write18B20(0xBE);//发送读命令
                LSB=Read18B20();//读温度值的低字节
                MSB=Read18B20();//读温度值的高字节
                *temp=((int)MSB<<8)+LSB;//合成为16bit整型数
        }
        return ~ack;
}
void main()
{
        bit res;

        EA=1;
        ConfigTimer0(10);//T0定时10ms
        Start18B20();//启动DS18B20
        InitLcd1602();//初始化液晶

        while(1)
        {
                if(flag1s)//每秒更新一次温度
                {
                        flag1s=0;
                        res=Get18B20Temp(&temp);//读取当前温度
                        if(res)//读取成功时,刷新当前温度显示
                        {
                                GetTemp();

                                LcdShowStr(0,0,(unsigned char *)"Welcome to use");//显示字符及温度值
                                LcdShowStr(0,1,"Current T:");
                                LcdShowStr(10,1,str);
                                        Compare();
                        }
                        else //读取失败时,提示错误信息
                        {
                                LcdShowStr(0,0,"error!");

                        }
                        Start18B20();//重新启动下一次转换
                }
        }
}
/*温度获取函数,获取当前环境温度值并保存在str数组中*/
void GetTemp()
{
        intT=temp>>4;//分离出温度值整数部分
        decT=temp &0x0F;//分离出温度值小数部分

        len=IntToString(str,intT);//整数部分转换成字符串

        str[len++]='.';
        decT=(decT%10)/16;//二进制的小数部分转换为1位十进制位
        str[len++]=decT+'0';//十进制小数位再转换为ASCII字符
        while(len<6)//用空格补齐到6个字符长度
        {
                str[len++]=' ';
        }
        str[len++]='\0';
}
/*延时函数,用于PWM控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比较函数,通过温度值的比较设置电机的转速*/
void Compare()
{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char j;

        if((intT>= 24) && (intT<26))   //以两度为一个温差范围,并设温度范围索引
        {
                j=0;
        }
        else if((intT>=26) &&(intT<28))
        {
                j=1;
        }
        else if((intT>=28) &&(intT<30))
        {
                j=2;
        }
        else if(intT>=30)
        {
                j=3;
        }
        switch(j)                  //根据温度索引设置电机转速
        {
                case 0:        IN1=1;
                                IN2=0;
                                  for(i=0;i<200;i++)
                              {
                                        ENA=1;
                                     delay(20);
                                  ENA=0;
                                        delay(30);
                                }
                                break;

                case 1:        IN1=1;
                                IN2=0;
                                  for(i=0;i<200;i++)
                              {
                                        ENA=1;
                                     delay(30);
                                  ENA=0;
                                        delay(30);
                                }
                                break;

                case 2:        IN1=1;
                                IN2=0;
                                  for(i=0;i<200;i++)
                              {
                                        ENA=1;
                                     delay(55);
                                  ENA=0;
                                        delay(30);
                                }
                                break;

                case 3:        IN1=1;
                                IN2=0;
                              ENA=1;
                                break;

                default:break;
        }
}

/*整型数转换为字符串,str-字符串指针,dat-待转换数,返回值-字符串长度*/
unsigned char IntToString(unsigned char *str,int dat)
{
        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len=0;
        unsigned char buf[6];

        if(dat<0)//如果为负数,首先取绝对值,并在指针上添加负号
        {
                 dat=-dat;
                *str++='-';
                len++;
        }
        do{           //先转换为低位在前的十进制数组
                buf[i++]=dat%10;
                dat /=10;
        }while(dat>0);
        len += i;//i最后的值就是有效字符的个数
        while(i-->0)//将数组值转换为ASCII码反向拷贝到接收指针上
        {
                *str++=buf[i]+'0';
        }
        *str='\0';
        return len;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tmp=11059200/12;
        tmp=(tmp*ms)/1000;
        tmp=65536-tmp;
        tmp=tmp+12;
        T0RH=(unsigned char)(tmp>>8);
        T0RL=(unsigned char)tmp;
        TMOD &= 0xF0;
        TMOD |= 0x01;
        TH0=T0RH;
        TL0=T0RL;
        ET0=1;
        TR0=1;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tmr1s=0;

        TH0=T0RH;
        TL0=T0RL;
        tmr1s++;
        if(tmr1s>=100)
        {
                tmr1s=0;
                flag1s=1;
        }

}
void zi_keyscan()//自动模式按键扫描函数
{
        if(key1==0)                                                          //设置键按下
        {
                delay(80);                                                  //延时去抖
                if(key1==0)
                {
                        flag=1;                                  //再次判断按键,按下的话进入设置状态
                        while(key1==0);//松手检测                  //按键释放
                }
        }
        while(flag==1)                                                  //进入设置上限状态
        {
                d1=18;d2=shang/10;d3=shang%10;          //显示字母H 和上限温度值
                if(key1==0)                                                  //判断设置键是否按下
                {
                        delay(80);                                          //延时去抖
                        if(key1==0)
                        {
                                flag=2;                          //按键按下,进入设置下限模式
                                while(key1==0);//松手检测
                        }
                }
                if(key2==0)                                                  //加键按下
                {
                        delay(80);                                          //延时去抖
                        if(key2==0)                                          //加键按下
                        {
                                shang+=1;                                  //上限加1
                                if(shang>=100)shang=100;  //上限最大加到100
                                while(key2==0);//松手检测
                        }
                }
                if(key3==0)                                                  //减键按下
                {
                        delay(80);                                          //延时去抖
                        if(key3==0)                                          //减键按下
                        {
                                shang-=1;                                  //上限减1
                                if(shang<=10)shang=10;          //上限最小减到10
                                while(key3==0);//松手检测
                        }
                }
        }
        while(flag==2)                                                  //设置下限
        {
                d1=17;d2=xia/10;d3=xia%10;                  //显示字母L 显示下限温度值
                if(key1==0)
                {
                        delay(80);
                        if(key1==0)
                        {
                                flag=0;
                                while(key1==0);//松手检测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if(key2==0)
                {
                        delay(80);
                        if(key2==0)
                        {
                                xia+=1;
                                if(xia>=99)xia=99;
                                while(key2==0);//松手检测
                        }
                }
                if(key3==0)
                {
                        delay(80);
                        if(key3==0)
                        {
                                xia-=1;
                                if(xia<=0)xia=0;
                                while(key3==0);//松手检测
                        }
                }
        }
}

(下载次数: 37, 2019-6-3 19:31 上传)

下载积分: 黑币 -5

沙发 ID:396717 只看他

网友A:
啊呀!!!发错程序了,发成了修改之前的程序,这个程序是不对的,大家在看的时候注意了!!!!!!!!!
板凳 ID:698943 只看他

网友(2020-02-27):
引用:

引用 网友A:
啊呀!!!发错程序了,发成了修改之前的程序,这个程序是不对的,大家在看的时候注意了!!!!!!!!!

哪里错了
地板 ID:592703 只看他

网友:
学习一下!!谢谢大佬!
5# ID:432653 只看他

网友:
第5行和39行显示错误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