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用单片机,用AD芯片,实现模拟量的ad转化,并在数码管上显示电压值

楼主(2019-06-03):
如题,求思路

网友A:
AD原本就与单片机无关。
读通AD的手册,按手册上的要求向AD下达采样、读取命令,不过下达命令的主体不要用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B:
LS的意思是:将采集、转换、显示等顺序(指令)用逻辑真值表反映出来,纯TTL芯片的逻辑阵列,完全可以达到楼主要求。
LZ意欲何为?

网友C:
AD芯片输出的是8位或8位以上数字量,可以通过译码器在数码管上显示数值。不过硬件电路要比用单片机复杂得多。稍微有一点编程能力的人都不会如此舍简就繁。

网友D:
利用数字器件,就是数字电路里面的

网友E:
这不科学。。是能实现,结果只是自己构建一个类单片机的逻辑电路罢了。而且会很麻烦。单想想就感觉会死。。

网友F:
楼主有模拟基础,不知数字电路基础行不行,其实单片机这道坎不是很难,跨过了就更有另一片风景---加油

网友G:
这....舍简求繁啊,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繁....

网友H:
你好!可以用万用表之类的芯片来做,具体方案可以提供,请注明来自51黑

网友I:
你可以用 数字电压表芯片ICL7107

ICL7107数字电压表
http://www.51hei.com/bbs/dpj-53130-1.html

网友J:
可使用组合逻辑电路来做

网友K:
采用FPGA吧。否则时序无法生成。

网友L:
当然可以的,想数字温湿度计、万用表等等不都是有没有采用单片机的例子

网友M:
有些AD芯片可以直接接数码管,例如 ICL7135 , B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