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秒表显示程序(注释很详细)Proteus仿真

楼主(2019-06-03):
#include<reg51.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2^0;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RW=P2^1;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E=P2^2;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2引脚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unsigned char code string[ ]={"Miao Biao"};
unsigned char code string1[ ]={"0123456789"};
sbit key1=P1^5;                                                                          //定义开关1
sbit key2=P1^6;                                                                          //定义开关2
sbit key3=P1^7;                                                                          //定义开关3
uchar  temp,i;
/*****************************************************
函数功能:延时1ms
(3j+2)*i=(3×33+2)×10=1010(微秒),可以认为是1毫秒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unsigned char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Instruction (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5);   //延时5ms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f);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有光标,光标闪烁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5);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unsigned char i,a,k,o,p,z;
  LcdInitiate();         //调用LCD初始化函数
  delay(10);
  z=2;
  while(1)
     {
                 WriteAddress(0x04);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
                       i = 0;
                while(string[i] != '\0')//只要没有写到字符串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 显示字符
                                        WriteData(string[i]);
                                        i++;
                                        delay(150);
                        }
        if(key1==0)                                                                          //判断开关1是否按下 按下开始执行
                {
                P1=0xff;
                for( i=0;i<=99;i++)                                                  //显示00-99,共100次
                {

                if(key2==0)                                                                  //判断开关2是否按下
                {
                z=z+1;                                                                          //z+1
                }
                if(z%2==0)
                {                                                                  //判断z是否是偶数,是则执行
                for(k=0;k<10;k++)                                                  //循环25次 每次消耗40ms  一共1000ms=1s
                {

                                 WriteAddress(0x47);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的第7个字
                                 a=0;
                                        while(1)                                //只要没有写到字符串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 显示字符
                                        o=i/10           ;                //十位
                                        WriteData(string1[o]);
                                        p=i%10        ;                //个位
                                        WriteData(string1[p]);
                                        a++;
                                        delay(80);
                                        temp=i;                        //将值传到暂存器
                                        if(a==1) break;
                                        }
                                }
                        } else{
                                        while(1)
                                        {
                                         WriteAddress(0x47);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的第7个字
                                         a = 0;
                                        while(1)                                //只要没有写到字符串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 显示字符
                                        o=temp/10           ;                //十位
                                        WriteData(string1[o]);
                                        p=temp%10        ;                //个位
                                        WriteData(string1[p]);
                                        a++;
                                        delay(150);
                                        if(a==1)break;
                                        }
                                        if(key3==0)
                                        {
                                                 while(1)
                                        {
                                         WriteAddress(0x47);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的第7个字
                                         a=0;
                                        while(1)                                //只要没有写到字符串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 显示字符
                                        WriteData(string1[0]);
                                        WriteData(string1[0]);
                                        a++;
                                        delay(150);
                                        if(a==1)break;
                                        }
                                        }
                                        }
                        }
                        }
                        }
}
}
}

网友A:
一直在找这个,感谢

网友B(2019-12-05):
没有仿真附件啊,下载了就一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