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代码如何转换成arm代码?

楼主(2019-06-03):
我用的是德飞莱 七星虫系列的stm32f103主板,型号:尼莫M3S,想要连接心率传感器,但是这款传感器自带的调试程序是51单片机的,想改成arm的程序。自带程序中用51模拟了IIC接口,stm32主板自带IIC接口,我现在要把原51代码转换成arm代码,望各位指教!

//-------------------------------------------------------------------------------------////程序名:          MAX30100测试程序
//版本:            V1.0
//功能:            测试MAX30100的ID及温度部分功能。
//-------------------------------------------------------------------------------------//
//RCWL-0530模块与51接口连接:
// 1:VCC   --〉   1.8V-5.5V电源
// 2:SCL   --〉   P3.5
// 3:SDA   --〉   P3.7
// 4:INT   --〉   NC
// 5:IRD   --〉   NC
// 6:RD    --〉   NC
// 7:GND   --〉   地
//-------------------------------------------------------------------------------------//
# include <reg52.h>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intrins.h>
//定义IIC接口
sbit IIC_SCL    =P3^5;     //IIC的SCL
sbit IIC_SDA    =P3^7;     //IIC的SDA
bit  IIC_ACK;              //IIC的ACK
int  rda;                  //IIC读出
//-------------------------------------------------------------------------------------//
//函数:    delayms()
//功能: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10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
//函数:    void iic_start();
//功能:    I2C总线开始
//-------------------------------------------------------------------------------------//
//   SCL   --- --- ___
//   SDA   --- ___ ___
void iic_start()
{
IIC_SDA=1;
_nop_();
_nop_();
IIC_SCL=1;
_nop_();
_nop_();
IIC_SDA=0;
_nop_();
_nop_();
IIC_SCL=0;
_nop_();
_nop_();
}
//-------------------------------------------------------------------------------------//
//函数:    void iic_stop();
//功能:    I2C总线结束
//需定义:
//-------------------------------------------------------------------------------------//
//   SCL   ___ --- ---
//   SDA   ___ ___ ---
void iic_stop()
{
IIC_SCL=0;
_nop_();
_nop_();
IIC_SDA=0;
_nop_();
_nop_();
IIC_SCL=1;
_nop_();
_nop_();
IIC

网友A:
1、接口定义部分:要重新按新的联接方式定义
2、软件程序部分:要按arm格式重做编译,编译不通过的部分作出修改,使之符合arm要求。

网友B:
没有直接转化的工具,得需要自己去移植

网友C:
这个只能是移植了,二楼解释的很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