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二氧化碳、温湿度检测系统程序与PCB设计

楼主(2019-06-04):
基于51单片机的二氧化碳、温湿度检测系统设计。采用LCD1602显示,CO2传感器使用MH-Z19B,温湿度传感器使用DHT11,此文件含有代码、原理图、PCB文件。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 (C) COPYRIGHT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 License                : MIT
* Version                : V1.0
* Date                        : 2019/04/12
* Description                : 51温湿度二氧化碳检测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1602.h"
#include "dht.h"
#include "24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定义三个LED灯
sbit Led_qushi = P1^0;                  //去湿灯
sbit Led_jiangwen = P1^1;                //降温灯
sbit led_CO2 = P1^2;        //二氧化碳控制灯
//定义蜂鸣器
sbit fmq = P2^3;        //蜂鸣器
//定义设置键、调整键
sbit Key_TH1 = P3^0;//温度上限值调整按键
sbit Key_TH2 = P3^1;
sbit Key_HH1 = P3^2;//湿度上限值调整按键
sbit Key_HH2 = P3^3;
sbit shezhi  = P2^7;//设置键
sbit Key_CH1 = P2^6;//二氧化碳上限值调整按键
sbit Key_CH2 = P2^5;

//二氧化碳发送指令
uchar  code tab[9]={0xff,0x01,0x86,0x00,0x00,0x00,0x00,0x00,0x79};
uchar  dat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定义标识
volatile bit FlagStartRH = 0;  //开始温湿度转换标志
volatile bit FlagKeyPress = 0; //有键按下
volatile bit fmqt = 0;
volatile bit fmqh = 0;
volatile bit fmqc = 0;
//定义温湿度传感器用外部变量
extern U8  U8FLAG,k;
extern U8  U8count,U8temp;
extern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extern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extern U8  U8comdata;
extern U8  count, count_r;
U16 temp;
S16 temperature, humidity;
S16 idata TH, HH, ch;  //温度上限和湿度上限//二氧化碳上限值
char * pSave;
U8 keyvalue, keyTH1, keyTH2, keyHH1, keyHH2, keyCH1, keyCH2;
unsigned char moshi=0;
//定义变量
U16 RHCounter;

/************************************
    延时子程序
        延时时间(xms*1)ms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
*  功    能          :  串口发送
*  注意事项          :
*******************************************************************************/
void send(uchar dat)         //发送一字节
{
  SBUF=dat;
  while(!TI);
  TI=0;
}
/*******************************************************************************
*  功    能          :  数据初始化程序
*  注意事项          :
*******************************************************************************/
void Data_Init()
{
   RHCounter = 0;
   Led_qushi = 1;
   Led_jiangwen = 1;
   led_CO2 = 1;
   TH = 40;  //温度初始上限值
   HH = 85;  //湿度初始上限限制
         ch = 25;  //二氧化碳初始上限值
   keyvalue = 0;
   keyTH1 = 1;
   keyTH2 = 1;
   keyHH1 = 1;
   keyHH2 = 1;
         keyCH1 = 1;
         keyCH2 = 1;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
{
        ET0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MOD = 1;       //定时器工作方式选择
        TL0 = 0x06;
        TH0 = 0xf8;     //定时器赋予初值
        TR0 = 1;        //启动定时器
}

//存入设定值、
void Save_Setting()
{
   pSave =  (char *)&TH;          //地址低位对应低8位,高位对应高8位
   wrteeprom(0, *pSave);          //存温度上限值TH低8位
   DELAY(300);
   pSave ++;
   wrteeprom(1, *pSave);          //存温度上限值TH高8位
   DELAY(300);
   pSave =  (char *)&HH;
   wrteeprom(2, *pSave);          //存湿度上限值RH低8位
   DELAY(300);
   pSave ++;
   wrteeprom(3, *pSave);          //存湿度上限值RH高8位
   DELAY(300);
         pSave =  (char *)&ch;
   wrteeprom(4, *pSave);          //存CO2上限值RH低8位
   DELAY(300);
   pSave ++;
   wrteeprom(5, *pSave);          //存CO2上限值RH高8位
   DELAY(300);
}

//载入设定值、
void Load_Setting()
{
   pSave =  (char *)&TH;
   *pSave++ = rdeeprom(0);
   *pSave = rdeeprom(1);
   pSave = (char *)&HH;
   *pSave++ = rdeeprom(2);
   *pSave = rdeeprom(3);
         pSave = (char *)&ch;
   *pSave++ = rdeeprom(4);
   *pSave = rdeeprom(5);
   if ((TH>99)||(TH<0)) TH = 40;
   if ((HH>99)||(HH<0)) HH = 85;
         if ((ch>50)||(ch<0)) ch = 25;
}
//按键扫描程序
void Key_set_scan()
{
  if(shezhi==0)
          {
           delayms(10);
                if(shezhi==0)
                {
                   while(!shezhi);
                   L1602_init(); //初始化液晶
                   moshi++;
                   if(moshi >= 2)moshi = 0;
                   if(moshi == 0)
                   {
                                L1602_string(1,1,"Te:   C  ");
                                L1602_string(1,9,"Hu:   %  ");
                                L1602_string(2,1,"PPM:   ");
                   }
                   else if(moshi == 1)
                   {
                                L1602_string(1,1,"TH:");
                                L1602_string(1,9,"HH:");
                                L1602_string(2,1,"CH:");
                                L1602_string(2,8,"0");
                                L1602_string(2,9,"0");
                   }
                }
        }
}
//按键加减设定值
void KeyProcess(uint num)
{
   switch (num)
   {
      case 1:
             if (TH<99) TH++;
             L1602_char(1, 5, TH/10+48);
             L1602_char(1, 6, TH%10+48);
             break;
          case 2:
             if (TH>1) TH--;
             L1602_char(1, 5, TH/10+48);
             L1602_char(1, 6, TH%10+48);
             break;
          case 3:
             if (HH<99) HH++;
             L1602_char(1, 13, HH/10+48);
             L1602_char(1, 14, HH%10+48);
             break;
          case 4:
             if (HH>1) HH--;
             L1602_char(1, 13, HH/10+48);
             L1602_char(1, 14, HH%10+48);
             break;
         case 5:
             if (ch<50) ch++;
             L1602_char(2, 6, ch/10+48);
             L1602_char(2, 7, ch%10+48);
             break;
         case 6:
             if (ch>1) ch--;
             L1602_char(2, 6, ch/10+48);
             L1602_char(2, 7, ch%10+48);
             break;
          default:
             break;
   }
   Save_Setting();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16 testnum;
                uint  tmp;
                uchar m;
          EA = 0;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Data_Init();
                EA = 1;

                TMOD=0x20;         // T1定时方式2
                SCON=0x40;//串行工作 方式1
                PCON=0x00; //不加倍
                TH1=TL1=0xfd; //定时器1赋初值  保证波特率9600
                TR1=1;                  //开定时器1
                REN=1;                  //允许串口接收
                delayms(10);
                ES=1;                  //打开串口中断
                EA=1;                  //开总中断

          L1602_init();
          Load_Setting();
        while(1)
        {
                for(m=0;m<9;m++)  //向co2传感器发送数据
                {
                                send(tab[m]);
                }
                 delayms(100);  //延时0.1s  刷新测得数据
                 tmp=date[2]*256+date[3];        //计算出co2浓度值

       //温湿度转换标志检查
                 if (FlagStartRH == 1)
                 {
                     TR0 = 0;
         testnum = RH();
                         FlagStartRH = 0;
                         TR0 = 1;
             //读出温湿度,只取整数部分
                         humidity = U8RH_data_H;
                         temperature = U8T_data_H;
                }
                //温湿度控制
                if (temperature > TH)
                {
                Led_jiangwen = 0;
                fmqt=1;
                }
                else
                {
                Led_jiangwen = 1;
                fmqt=0;
                }                                //降温
                if (humidity > HH)
                {
                Led_qushi = 0;
                fmqh=1;
                }
                else
                {
                Led_qushi = 1;
                fmqh=0;
                }                                                //去湿
                if (tmp/100 > ch)
                {
                led_CO2 = 0;
                fmqc=1;
                }
                else
                {
                led_CO2 = 1;
                fmqc=0;
                }                                                //CO2
                if((fmqt==1)||(fmqh==1)||(fmqc==1))
                fmq=0;
                else
                fmq=1;

                Key_set_scan();//按键扫描
                 if(moshi == 0)          //设置模式切换
                {
                        delayms(50);
                        L1602_string(1,1,"Te:   C  ");
                        L1602_string(1,9,"Hu:   %  ");
                        L1602_string(2,1,"PPM:   ");
                        if(tmp>9999)
                        tmp=0;
                        L1602_int(2,5,tmp);
                        if((tmp/1000)>0)
                        L1602_int(2,5,tmp/1000);
                        //显示温湿度
                        L1602_int(1,3, temperature);
                        L1602_int(1,11,humidity);
                }
                else if(moshi == 1)        //设置上限模式
                {
                        L1602_char(1, 5,  TH/10+48);
                        L1602_char(1, 6,  TH%10+48);
                        L1602_char(1, 13, HH/10+48);
                        L1602_char(1, 14, HH%10+48);
                        L1602_char(2, 6,  ch/10+48);
            L1602_char(2, 7,  ch%10+48);
                }

    //U8 keyvalue, keyTH1, keyTH2, keyHH1, keyHH2, keyCH1, keyCH2;
                //键盘查询,在弹起时响应
                if ((Key_TH1)&&(keyTH1==0)) {FlagKeyPress = 1; keyvalue = 1;}
                        else if ((Key_TH2)&&(keyTH2==0)) {FlagKeyPress = 1; keyvalue = 2;}
                        else if ((Key_HH1)&&(keyHH1==0)) {FlagKeyPress = 1; keyvalue = 3;}
                        else if ((Key_HH2)&&(keyHH2==0)) {FlagKeyPress = 1; keyvalue = 4;}
                        else if ((Key_CH1)&&(keyCH1==0)) {FlagKeyPress = 1; keyvalue = 5;}
                        else if ((Key_CH2)&&(keyCH2==0)) {FlagKeyPress = 1; keyvalue = 6;}
                if (FlagKeyPress == 1)
                {
                          KeyProcess(keyvalue);
                          FlagKeyPress = 0;
                }
        if (!Key_TH1) keyTH1 = 0;
                else keyTH1 = 1;
        if (!Key_TH2) keyTH2 = 0;
                else keyTH2 = 1;
        if (!Key_HH1) keyHH1 = 0;
                else keyHH1 = 1;
        if (!Key_HH2) keyHH2 = 0;
                else keyHH2 = 1;

                    if (!Key_CH1) keyCH1 = 0;
                else keyCH1 = 1;
        if (!Key_CH2) keyCH2 = 0;
                else keyCH2 = 1;

        }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
        TL0 = 0x06;
        TH0 = 0xf8;     //定时器赋予初值

        //每2秒钟启动一次温湿度转换
    RHCounter ++;
    if (RHCounter >= 1000)
    {
       FlagStartRH = 1;
             RHCounter = 0;
    }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void serial()interrupt 4
{
                static uchar j;
                ES=0;                         //禁止中断
                if(!RI);
                RI=0;                    //清楚接收完毕标志
                date[j]=SBUF;
                if(date[0]==0xff)  //判断接收到的第一位为传感器所发数据
                j++;
                else
                j=0;
                if(j==9)                   //接收传感器所发数据9字节
                j=0;
                ES=1;                  //允许串口中断
}

网友A(2020-01-06):
感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B:
很多的资料,顶一个。

网友C(2020-03-23):
MH-Z19B proteus里没有该从那找

网友D:
很好的资料,顶

网友E:
资料很好,感谢楼主,感谢网站!

网友F(2020-06-15):
图中用的好像不是lcd1602吧....

网友G(2020-09-22):
读不了CO2浓度,求指教

读不了CO2浓度啊

读不了CO2浓度啊

网友G:
co2不管用哟,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