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单片机数组返回及调用

楼主(2019-06-04):
有一传感器会同时输出两个不同数据(整型),我想把他们写进一个数组,然后函数返回这个数组给主函数调用读取,我该怎么写?

网友A:
使用指针啊

网友B:
如果你不会读取数组中的一个元素,就不要用数组。

网友C:
可以利用指针,或者提前设置一个全局变量

网友D:
使用指针或者全局变量

网友E:
利用全局变量,将它们写进数组,在函数里面可以直接改变数组的值,然后在主函数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F:
返回值返回一个指针,这个指针指向这个数组头

网友G:
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写个结构体,里面两个元素对应你每次传回的两个数据.再用这个结构体定义个数组就行了.

网友H:
建议使用全局变量。

网友I:
设一个全局数组,或者用指针。

网友J:
这种案例很多,去看看LCD12864从数组中取字符或汉字的代码入明白了。

网友K(2021-03-13):
用指针吧

网友K:
全局变量也可以

网友L:
这个很简单,这样写就可以了

网友L:
unsigned char arry[] = {0};

void()
{
      arr_
}

void arry_Read(unsigned char arr[],unsigned char cnt)
{
      unsigned char i;
      for(i;i<cnt;i++){

}

}

网友L:
unsigned char arr[] = {0};

int main()
{
      arr_Read(arr,sizeof(arr)/sizeof(arr[0]));
}
void arr_Read(unsigned char arr[],unsigned cahr cnt) //如果写在main后面,记得声明
{
     unsigned char i;
     for(i=0;i<cnt;i++){

         arr[] = 要读取调用的函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