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8单片机能否直接驱动5V供电的1602显示屏

楼主(2019-06-04):
stm8单片机是3.3V的供电,请问能否直接驱动5V供电的1602显示屏,谢谢

网友A:
可以采用分别供电的方式

网友B:
你理解的“直接”长什么样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分别供电的方式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的“直接”长什么样子呢?

stm8是3.3V的供电,1602是5V供电,数据线之间是否加3.3V/5V转换

网友C:
这要通过试验才能确定,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可以。这可能是各人所处的环境不同导致,要想知道你的可以不可以,就要自己试验一下

网友D:
STM8没用过,32可能内部有钳位的原因, 设置成OD外部用上拉电阻接5V的VCC,输出高电平有不到4V的样子.
板子上一般都有5V,LCD的供电是没什么问题,3.3V按道理来说,对于5V,也算高电平,但具体可靠性如何就不敢保证了.

网友E:
不可以,需要单独使用5V供电。

网友F:
不可以,一般而言,对于5V的芯片,High的最低阈值大概在0.7VCC以上,约等于3.5V。建议增加Buffer。

网友G:
最好不要,电压过低会导致显示屏清晰度降低,或者直接无法显示。而且1602还有一个驱动电流较大的背光源,单片机带载能力很弱,容易被烧坏。

网友G:
最好不要,电压降低会导致LCD清晰度降低,甚至不工作。再加上1602有一个驱动电流 较大的背光源,单片机的驱动能力很小,可能会把单片机烧坏。

网友H:
不可以,因为液晶的色深和背光都不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