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陀螺仪已知加速度如何通过二次积分转换为位移

楼主(2019-06-04):
(无正文)

网友A:
写出计算公式,将公式用程序语言写入单片机。

网友B:
这样做的效果非常 不理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写出计算公式,将公式用程序语言写入单片机。

Arduino上试过你的想法,基本不能用,数字乱跳,需要用卡尔曼滤波。

网友D:
这个方法不行,误差很大要滤波算法很复杂的,如果只是测位移,用霍尔效应传感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