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直流电子负载程序+EBpro上位机工程

楼主(2019-06-04):
直流简易电子负载
ADC+负载+按键 +485+串口_最终版程序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ad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oft_u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PWM.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usart.h"
/*************        按键******************************************************/
sbit k1=P3^6;         //定义P3.3口是k1
sbit k2=P3^5;         //定义P3.3口是k1
sbit k3=P3^4;         //定义P3.3口是k1
sbit k4=P3^3;         //定义P3.3口是k1
sbit fan=P3^2;         //定义P3.3口是k1

int results=0;
int DUTY,ierr=0,resulti=0;
int num=0;
int resultv=0;
int cusor=0;
int send_mode=0,receive_mode=0;

void modbushandle1(void);
void modbushandle2(void);
void modbushandle3(void);
void modbushandle4(void);
void modbushandle5(void);
void modbushandle6(void);
void Uart3s(void);
extern u8 ch;
extern int modflag;
extern u8 mtx[100],mrx[100];
extern u16 send_I_V_P[50];   //4 发送电流电压功率值
extern u16 bitsend[50];     //2 读过压保护状态
extern u16 bitworkflag[50]; //1 5 启停标志位
extern u16 set_current[50];   //3 6设定电流值

unsigned int set_dis[4]={0,0,0,0};
unsigned int a[9];//={0,0}
unsigned int i;//,resultsvol,resultscur, u2summean,i2summean,u2sum,i2sum,u2num;
extern unsigned char  receiver_buf;
void display();      //显示程序声明
void keyscan();

void voltage_test()
{
   if(resultv>5500)
         {
                  bitworkflag[0]=0;
            DUTY=0;
                  bitsend[0]=1;
         }
}

void main()
{
                P2M1=0X00;
          P2M0=0XFF;
          P0M1=0X00;
          P0M0=0XFF;
          P3M1=0X00;
          P3M0=0XFF;
                P4M1=0X00;
          P4M0=0XFF;
          P5M1=0X00;
          P5M0=0XFF;
          P6M1=0X00;
          P6M0=0XFF;
                P7M1=0X00;
          P7M0=0XFF;
          P0M0=0xfe;

          PWMInit();
                LcdInit();
                delay_ms(5);
          ADC_config();
          fan=0;//风扇
                DUTY=0;
    UartInit();
                ch=1;

                send_I_V_P[0]=7; //4
                send_I_V_P[1]=15;
                send_I_V_P[2]=200;
           bitworkflag[0]=0;  // 1 5
                set_current[0]=1000;// 3 6
                bitsend[0]=0;
  while(1)
        {
                display();
                keyscan();
                voltage_test();

                if(crcok==1)
                 {
//                         DisplayOneChar(0,0,bitworkflag[0]+0x30);
     crcok = 0;
                 if(mrx[0]==6)
                 {
                         switch (mrx[1])
                         {
                                        case 1:modbushandle1(); //读取启停标志
                                                break;

                                        case 2:modbushandle2(); //读取过流保护的标志位
                                                break;

                                        case 3:modbushandle3(); //读取设定电流值
                                                break;

                                        case 4:modbushandle4(); //读电流电压功率
                                                break;

                                        case 5:modbushandle5();  //启动
                                                break;

                                        case 6:modbushandle6(); //设定电流值
                                                break;
                         }
      }
                }
                switch (bitworkflag[0])
                        {
                                case 0:
                                        PWM2output(0);
                                  fan=0;
                                        DisplayListChar(14,0,"OF");
                                break;
                                case 1:
                                  fan=1;
                                        PWM2output(DUTY);
                                        DisplayListChar(14,0,"ON");
                          break;
                        }
                for(i=0;i<2;i++)
                {
                   results = Get_ADC10bitResult(i);        //参数0~7,查询方式做一次ADC, 返回值就是结果, == 1024 为错误

                         if(i==1)
                          {
                                  results=results*9.77;//9.98 放大2倍
                                   resulti=results;
                                  send_I_V_P[0]=        resulti;
                          }
                                else
                                {
                                         if(resulti>1050&resulti<1970)
                                                                 results=results*9.96;//9.98 放大2倍
                                         else if(resulti>=1970&resulti<2450)
                                                                 results=results*9.98;//9.98 放大2倍
                                         else if(resulti>=2450&resulti<3200)
                                                                 results=results*10.14;//9.98 放大2倍
                                         else
                                                 results=results*9.68;//9.705 放大2倍

                                        resultv=results;
                                  send_I_V_P[1]=resultv;
                    }
             a[0+i*4]=results/1000 + '0';
             a[1+i*4]=results%1000/100 + '0';
             a[2+i*4]=results%100/10 + '0';
             a[3+i*4]=results%10 + '0';
                         DisplayOneChar(0+i*7,1,a[0+i*4]);
                   DisplayListChar(1+i*7,1,".");
                   DisplayOneChar(2+i*7,1,a[1+i*4]);
                   DisplayOneChar(3+i*7,1,a[2+i*4]);
                   DisplayOneChar(4+i*7,1,a[3+i*4]);
                         delay_ms(250);
                 }
     ierr = set_current[0]-resulti;
                 if(ierr>300)ierr=300;
                 if(ierr<-300)ierr=-300;
                 DUTY+=(ierr)/30;
        }
}

void display()
{
                   DisplayListChar(5,1,"v");
                   DisplayListChar(13,1,"A");
         /***********显示设定电流值**********/
                   set_dis[0]=set_current[0]/1000 + '0';
             set_dis[1]=set_current[0]%1000/100 + '0';
             set_dis[2]=set_current[0]%100/10 + '0';
             set_dis[3]=set_current[0]%10 + '0';

                   DisplayOneChar(2,0,set_dis[0]);
                   DisplayListChar(3,0,".");
                   DisplayOneChar(4,0,set_dis[1]);
                         DisplayListChar(5,0,"A");
          /***********显示光标**********/
                         if(cusor==1)
                         {
                                DisplayListChar(2,0," ");
                                delay_ms(100);
                    DisplayOneChar(2,0,set_dis[0]);
                                delay_ms(100);
                   }
                        else if(cusor==2)
                         {
                                DisplayListChar(4,0," ");
                                delay_ms(100);
                                DisplayOneChar(4,0,set_dis[1]);
                                delay_ms(100);
                         }
}

  void keyscan()
{
//*******************************k1普通显示******************************************//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_ms(2);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f(cusor==1)
                        {
                                set_current[0]+=1000;
                                if(set_current[0]>=4000)
                                        set_current[0]=0;
                        }
                        else if(cusor==2)
                        {
                                set_current[0]+=100;
                                if(set_current[0]>=4000)
                                        set_current[0]=10;
                        }
                }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k2**写*****************************************//
        if(k2==0)
        {
                delay_ms(2);  //消抖处理
                if(k2==0)
                {
                        if(cusor==1)
                        {
                                set_current[0]-=1000;
                                if(set_current[0]<=0)
                                        set_current[0]=4000;
                        }
                        else if(cusor==2)
                        {
                                set_current[0]-=100;
                                if(set_current[0]<=0)
                                        set_current[0]=4000;
                        }

                }
                while(!k2);
        }
//***************************k3*读**********************************************//
        if(k3==0)
        {
                delay_ms(2);  //消抖处理
                if(k3==0)
                {
                        cusor++;
                        if(cusor>=3)
                                cusor=0;
                }
                while(!k3);
        }
//***************************k4*启动**********************************************//
                if(k4==0)
        {
                delay_ms(2);  //消抖处理
                if(k4==0)
                {
                        bitworkflag[0]++;
                        if(bitworkflag[0]>=2)
                                bitworkflag[0]=0;
                }
                while(!k4);
        }
}

网友A(2019-07-12):
有程序没有原理图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感谢分享,MODBUS始终静不下心来仔细看一一看。

网友C(2019-10-22):
能分享原理图?

网友D(2020-10-09):
电子负载怎么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