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0 仿真出现问题 Real Time Simulation failed to start.求大佬们帮个忙啊

楼主(2019-06-04):
7107的时钟频率是50K

网友A:
抄个电路图都能抄错?

网友B:
你可以用multisim14仿真下看看

网友C:
可能内部器件

网友C:
标号一样了,它识别不了

网友D:
应该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E(2019-08-28):
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

网友F:
你确定C8是100u吗!

网友G(2019-10-14):
解决了吗现在?

网友H(2019-12-19):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

怎么弄的?

网友I:
你看返回的提示,OSC引脚NOT modelled。时钟引脚没有定义。

应该是仿真参数,仿真环境设置不当所致。

网友J(2020-07-06):
引用 网友A:
抄个电路图都能抄错?

抄电路图?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你看返回的提示,OSC引脚NOT modelled。时钟引脚没有定义。

应该是仿真参数,仿真环境设置不当所致。

不是啊,我的没有引脚不定义这个问题,但也像题主这样报错了

网友K:
你添加hex文件了吗?

网友K:
这个错误我之前也出现过,就是要重新添加hex文件,或者是你里面的电容电阻值不合适

网友L:
可以把图全部截图吗?  可能是有一些地方网络标签的问题 ,比如电源VCC打错了 也会有问题。

网友M:
只截了一部分的图,截图的部分看上去是没什么问题了,楼主要么重画要么换个仿真软件画吧

网友J:
我用的是STM32主控芯片,一点击仿真就会出现的三个问题C:\Users\lenovo\Pictures\高校辅导员
然后对此问题解决后,就有报错是题主的问题,最后发现是这里配置出现了错误,正确的是:设置-->配置供电网-->如图所示,分两步完成,需要注意的都列举出来了C:\Users\lenovo\Pictures\高校辅导员然后经过这样的调试之后,再运行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N:
仿真器件的参数对不上,核对一下时钟OSC1,OSC2,OSC3是不是抄对了

网友O:
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