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电阻传感器D0口连接到单片机 INT0引脚上,程序上我该怎么写,请大神能够指导一下

楼主(2019-06-04):
我买来的光敏电阻传感器说可以直接与单片机相连,D0口输出的是TTL开关信号,我想利用单片机来统计INT0引脚上的脉冲数,但连上光敏电阻传感器单片机统计不出脉冲数来,是不是中断程序上需要填点什么。
void Time_Config(void)
{
        TMOD = 0x01;        //定时器0设置为16位工作模式
        PCON = 0x00;
        TH0 = (65536-50000)/256;        //每50ms进入一次定时器中断
        TL0 = (65536-50000)%256;
        TR0 = 0;        //关闭定时器0计数
        ET0 = 1;        //打开定时器0计数中断
        IT0 = 1;        //设置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
        EX0 = 1;        //打开外部中断0
        IT1 = 1;        //设置外部中断1下降沿触发
        EX1 = 1;        //打开外部中断1
        EA = 1;                //打开总中断
}

仿真图能够正常运行,但实物接上传感测得脉冲数就为0
请大佬指点一下,麻烦了 谢谢

网友A:
先读通“光敏电阻传感器”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读通“光敏电阻传感器”的手册。

谢谢大佬的指点,之前淘宝给我的资料使用说明缺少测试说明,我昨天在网上查找了,也能够测试出脉冲了,但是光敏电阻传感器的 模块开关指示灯 只闪烁了一次,但是我显示屏上统计的脉冲却是五十几次,请问这是哪方面引起的问题,请再指点一下,谢谢 谢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