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求助,proteus v8.7闪退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9-06-04):
求助,proteusv8.7闪退

网友A:
找proteusv8.8安装

网友B:
我用到的只要有数码管、LCD等显示器件仿真,都存在闪退现象。网上搜到的方法,没真正能解决的(我是win7)。

网友C:
可能是win7带不动吧,可以尝试升级一下系统

网友D:
安装在D盘

网友E:
下载proteusv7.8,这个很稳定,同时也可以用8.6的,两者互相用吧,用7.8创建好,想改善就用8.6打开

网友F:
这个不清楚了,我用的8.0版本的,之前仿真的时候也会出现闪退问题

网友G:
下载破解教程,破解后需要保存破解密匙

网友H:
建议重装改下安装路径,或者换个8.6版本的试试

网友I:
直接上8.8直装版,网站内搜搜就OK

网友J:
重新安装或者把安装地址改掉 别用最新的软件

网友K:
换版本,这个版本破解了用了就是闪退,破解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