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空调红外解码程序

楼主(2019-06-04):
基于51单片机的红外解码程序   1602显示屏  可以显示8位16进制 38k的遥控都可以,制作万能遥控器的话这个程序可以起到作用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
程序名:    DHT11-1602
编写人:    fby
编写时间:  2019年3月21日
硬件支持:  STC89C52RC  DHT11  LCD1602
接口说明:  DHT11:VCC DATA NC GND
*********************************************************************************************
说明:1、单片机是STC89C52RC,晶振频率11.0592MHz,实验成功。
          2、好东西要共享,大家随意折腾~~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类型数据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数据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无符号整型数据
        #define xiao float //xiaoshu
#define IODATA  P0
unsigned char IrValue[12]; //接收收据
unsigned char Time;

sbit RS=P2^6; //定义rs端口
sbit RW=P2^5; //定义rw端口
sbit E=P2^7;

sbit IRIN=P3^2;//红外数据io

/*******************************************************************************
* 函数名         : DelayMs()
* 函数功能                   : 延时
* 输入           : x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0.14ms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
* 函数名         : Ir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红外线接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r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
/*******************************************************************************
* 函数名         : ReadIr()
* 函数功能                   : 读取红外数值的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j,k;
        unsigned int err;
        Time=0;
        DelayMs(70);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while (!IRIN)
                                        {
                                                DelayMs(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Ms(1);//0.14ms
                                                Time++;
                                                err--;
                                                if(Time>30)
                                                {
                                                        EX0=1;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Time=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

void sjcl()
{
                IrValue[4]=IrValue[0]>>4;                          //高位  用户码
                IrValue[5]=IrValue[0]&0x0f;                //低位

    IrValue[6]=IrValue[1]>>4;                          //高位   用户反码
                IrValue[7]=IrValue[1]&0x0f;                //低位

    IrValue[8]=IrValue[2]>>4;                          //高位   数据码
                IrValue[9]=IrValue[2]&0x0f;                //低位

    IrValue[10]=IrValue[3]>>4;                          //高位  数据反码
                IrValue[11]=IrValue[3]&0x0f;                //低位

}

/*********************************************************************************************
函数名:延时函数
调  用:Delay30us();/Delay20ms();/Delay1s();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延时相应时间
备  注:振荡晶体为11.0592MHz(所有延时函数Copy自STC-ISP(v6.85).exe)
**********************************************************************************************/
void Delay30us()                //@11.0592MHz-40
{
        unsigned char i;

        i = 11;
        while (--i);
}

void Delay2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36;
        j = 217;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8;
        j = 1;
        k = 24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 名称 : bit Busy(void)
* 功能 : 这个是一个读状态函数,读出函数是否处在忙状态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Busy(void)
{
bit busy_flag = 1;
IODATA  = 0xff;
RS = 0;          //指令关
Delay30us();
RW = 1;          //读状态
Delay30us();
E = 1;        //使能高电平
while(1)
{
busy_flag = (bit)(IODATA  & 0x80); //强制取最高位
if(busy_flag == 0)
{
break;
}
}
E = 0;           //E 1->0,rs=0,rw=1,
           //将数据寄存器内的数据读到DB0~DB7,分别将状态标志BF和地址计数器(AC)内容读到DB7和DB6~DB0。

}

/********************************************************************
* 名称 : lcd1602_write_cmd(uchar del)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char del)
{
RS = 0;
Delay30us();
RW = 0;
Delay30us();
E = 0;
Delay30us();
IODATA  = del;
Delay30us();
E = 1;
Delay30us();
E = 0;                        //E 1->0,rs=0,rw=0, 将指令代码写入指令寄存器中
}

/********************************************************************
* 名称 : lcd1602_write_data(uchar del)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char del)
{
Busy();
Delay30us();
RS = 1;
Delay30us();
RW = 0;
Delay30us();
E = 0;
Delay30us();
IODATA  = del;
Delay30us();
E = 1;
Delay30us();
E = 0;                          //E 1->0,rs=1,rw=0, 数据写入数据寄存器中
}

/********************************************************************
* 名称 : lcd1602_init()
* 功能 : 1602初始化,请参考1602的资料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cd1602_init(void)
{
Delay20ms();
lcd1602_write_cmd(0x38);         //8位数据,双列,5*7字形
Delay20ms();
lcd1602_write_cmd(0x38);
Delay20ms();
lcd1602_write_cmd(0x38);
Busy();
lcd1602_write_cmd(0x08);// 只开显示
Busy();
lcd1602_write_cmd(0x01);        //清屏
Busy();
lcd1602_write_cmd(0x06);//显示地址递增,即写一个数据后,显示位置右移一位
Busy();
lcd1602_write_cmd(0x0c);        //开启显示屏,关光标,光标不闪烁
}

/********************************************************************
* 名称 : lcd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显示"b" ,调用该函数如下
L1602_char(1,5,'b')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cd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
uchar a;
if(hang == 1)
{
a = 0x80;
}
if(hang == 2)
{
a = 0xc0;
}
a = a + lie - 1;
Busy();
lcd1602_write_cmd(a);  //置数据存贮器地址
Busy();
lcd1602_write_data(sign);
}

/********************************************************************
* 名称 : lcd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L1602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cd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uchar a;
if(hang == 1)
{
a = 0x80;
}
if(hang == 2)
{
a = 0xc0;
}
a = a + lie - 1;
while(1)
{
Busy();
lcd1602_write_cmd(a);
Busy();
lcd1602_write_data(*p);
a++;
p++;
if((*p == '\0')||(a==0x90)||(a==0xd0)) //字符结束或每行最后一个字符
{
break;
}
}
}

/*********************************************************************************************
函数名:主函数
调  用:无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读DHT11数据并送到1602显示
备  注: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k;
       Delay20ms();
        lcd1602_init();         //LCD初始化
              IrInit();
        while(1)
        {
        sjcl();
                        //LcdWriteData(0x37+IrValue[4]);        //将数值转换为该显示的ASCII码
                        //LcdWriteData(IrValue[4]+0x30);        //将数值转换为该显示的ASCII码

      lcd1602_string(1,1,"HW:");
        for(k=0;k<8;k++)
                        {
                if(IrValue[k+4]>9)
                                                                {
                lcd1602_char(1,k+4,IrValue[k+4]+0x37);
                }
                                 else
                           {
                                 lcd1602_char(1,k+4,IrValue[k+4]+0x30);
                                  }

}
}
}

楼主:
按照 顺序显示 用户码 用户反码  数据码 和数据反码  ,空调遥控比较特殊,

网友A:
还有一些是长度不同。

像格力的空调遥控器,是40位,各功能不同的拼合,每次都发送这40位。但起始码相似的

音响的也不同。

网友A:
这有一篇空调编码的,可以参考 https://my.oschina.net/u/1242247/blog/3052004

网友B:
我是新手,正好在学习红外解码,遇到困难,望指教。
我采用P32口中断和定时器方式接收解码红外信号,想法是中断为低电平跳边沿方式,红外遥控器按下一个按键后,发出的一帧数据里的每个脉冲都能引起中断响应,在中断响应程序里保存通过定时器计算出的前后两个低电平脉冲之间的时间,用于解码。
实际上运行程序,无法解码。
经过多次测试后,发现好像单片机的中断无法对红外遥控器发出的一帧数据里的每个脉冲都响应,实际上似乎只响应数次(原本以为33个脉冲,应该会有33次中断响应)。
请问我对红外信号的中断响应的理解是不是错了。
附上中断程序和定时器源码,请帮忙分析指教。

void Infraredrevive() interrupt 0
{
        if (timercounter>31 && timercounter<50)//判断是否为NEC编码引导码

        {
        //计算引导码接收次数13500x11.592/12/256=48,识别引导码的定时器计数为48次
       //识别引导码丢掉,不保存
                count_i=0;//数组下标清零,准备保存脉冲时间
        }

                if(newpulse_flag==1)          //下一个pulse来临,保存两个跳低电平pulse之间的计时器时间倍数
                {
                         timerArray[count_i]=timercounter;
                        count_i=count_i+1;

                }else
                {
                         newpulse_flag=1;//下一个pulse来临标志,也是为了识别第一个pulse的开始

                }

                if (count_i==32)//33个脉冲信号,丢掉引导码,共32个信号
                {
                  decode_pulse();//33个脉冲信号接收结束,调用解码函数
                        count_i=0;

                }
                 timercounter=0;//timer时间倍数清零,用于下一个计数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定时器中断一次256x12/1105920秒
{
     timercounter++;

}

void IRinitial()//中断设定初始化
{               ///*中断设定开始
    EA=1;//中断总开关
//    IE0=0;//
    EX0=1;//外部中断0
    ET0=1;//定时器T0
    TR0=1;//启动T0定时器,后面需要放在中断程序里嵌套使用定时器 ,清零
//    TF0=0;//为timer溢出标志位,用于判断
    TMOD=0x02;//设置定时器t0为8位模式,自動裝入
    TH0=0;//196;//重装数据,为了精确时间,每次跳12/11059200秒
    TL0=0;//196;//初始值
    IT0=1;//下降沿触发
//中断设定结束*/
}

网友B:
我是新手,正好在学习红外信号解码,遇到困难,望高手指教。
我想通过中断响应一次红外遥控器发出的一帧数据(有33个脉冲)的每个脉冲信号来启动定时器计算并保存脉冲信号的宽度来解码红外信号。
但是实际上一直不成功。
通过多次检查中间变量的值,发现一帧红外数据虽然有33个脉冲,但是实际上只会引起几次中断,并不是33此。
请问我原本希望一帧数据的33个脉冲都能引起中断响应的想法是错误的吗?实际上一帧数据会引起几次中断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些是长度不同。

受教了 我是业余玩玩,40位还真闹不明白了 哈哈

网友C:
肯定会有33个下降沿啊

网友B:
感谢回复。
那我可能抓错了。
自己再研究一下。

网友D(2020-03-15):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
那我可能抓错了。
自己再研究一下。

中断程序如果执行周期过长,同时你进入中断后应该是关闭中断的。所以肯定会漏掉部分下降沿的。所以你那个方法在51单片机中无法实现。除非是有时钟频率更高的单片机来实现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