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光控电路

楼主:
         许多家里有院子的朋友,都希望门口有一盏小路灯,夜晚自动点亮,白天自动熄灭。懂电子的朋友一听:这还不简单,就是一个光敏电阻搞定的事情。别急,你想象一下,当你做的光控灯在夜晚如愿点亮后,光敏电阻检测到亮光,以为白天到了,于是又熄灭了灯。如此循环,你的灯就会不断的闪烁。

       你可能会说,把光敏电阻探头放到离灯管远的地方,问题不就是解决了吗?不错,可是你不嫌麻烦吗。那么下面这个电路,能解决你的小小烦恼。

       附图中R2, R3为运放3脚提供基准电压。当夜晚光敏电阻无光照时,电压升高,超过3脚基准电压时,运放输出低电平,驱动Q1导通,点亮LED,  LED点亮后,发出的光会反过来照射到光敏电阻上,造成光敏电阻电压下降,LED会熄灭。 但是此电路中,引入了R4, R4把运放的输出电压反馈到运放的同相输入端,使运放的基准电压下降,这样,就不会因为光敏电阻被照射后,而造成灯具的频繁闪烁。

电路原理图如下:

网友A(2019-06-05):
原理可行,不过光敏电阻的符号画错了,图中应该是光敏二极管而不是光敏电阻的符号,虽然光敏二极管也可以正常工作,但成本要高的多。另外,作为演示,三极管可以不用,直接使用运放的输出驱动led。

网友B:
还是要加个可调电阻,用来调节灵敏度的

网友C(2022-11-30):
我怎么感觉有点矛盾呢?那这个怎么在白天自己熄灭灯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感觉有点矛盾呢?那这个怎么在白天自己熄灭灯呢?

这个就是比较器,白天光敏电阻阻阻值和晚上不一样

网友E:
典型迟滞比较器...

网友C:
我按楼主的电路做了测试,不行。一样是闪

网友C:
这个是结构的问题,不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比较器,白天光敏电阻阻阻值和晚上不一样

你好。我是受楼主的启发,做的是把这个R4反馈回到2脚上,因为我手头上有的3脚接光敏电阻,而不是楼主这样的2脚接光敏电阻。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