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相4线步进电机的三极管驱动电路

楼主(2019-06-04):
有一个微型的步进电机,2相4线的,(注意:没有公共端,只有4根线A,A-,B,B-),因负载很小,想用三极管直接驱动,请问哪位高手能提供参考电路?

网友A:
自己查一下电机的手册。

网友B:
建议:由于驱动电机的管子,工作在开关状态,所以拟选用MOS管(如果你说的三极管包括MOS,那我认为你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