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个频率为1HZ的555定时器 求帮助

楼主(2019-06-04):
如题,需要一个multisim的仿真图。因为现在学到第四章,但是实训的师傅要求做出来,由于理论和实训师傅不同,这就尴尬了。

网友A(2020-06-20):
输出高电平时bai间 T1=(R1+R2)Cln2
输出低电平时间T2=R2Cln2
按这个设置你的电阻参数和电容参数
比如R1=4千欧,R2=5千欧,c1=0.01uf,c2=1.02uf
http://www.51hei.com/bbs/dpj-173337-1.html你可以参考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