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点亮小灯的问题,几行代码,实在想不通怎么执行的

楼主(2019-06-04):
那个大佬帮忙看一下,目前刚接触单片机,图片里面的程序哪里有问题啊,就几行代码,我实在想不通啊。目的就是想通过定时计数器,用软件查询的方式,间隔50ms,实现一个小灯的亮灭

程序代码

程序代码

楼主:
程序下载运行后小灯一直亮着

网友A:
关键是你未弄清楚:定时计数器是如何工作的。
自己再仔细阅读定时器章节,特别是TF0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一看你应该是从汇编过来的。

网友C:
间隔50ms小灯亮灭人眼是无法辨别的。

网友D:
TMOD |= 0x01;

网友E:
首先直接看到的GOTO语句形成的循环此举实属头上安头!因为已经写在了无限循环中,假如写在无限循环外,那用GOTO构成循环是需要的.

网友E:
计算机系统都是顺序执行的,自上而下逐句执行指令.
TF0=1为溢出即计满标记,置0重新开始计数,那么整个程序顺序读起来设计意图就很明确了.

网友E:
另外一个6楼说的对是01不是10

网友E:
问题3用取反运算符 led=!led;

网友F:
你如果以前是用汇编编程,现在改为C编程,首先需要自己改变思维模式,比较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未弄清楚:定时计数器是如何工作的。
自己再仔细阅读定时器章节,特别是TF0是干什么用的?

好的,我再仔细学学,谢谢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你应该是从汇编过来的。

是的,感觉学学汇编,学一些基础东西,更方便理解吧【笑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间隔50ms小灯亮灭人眼是无法辨别的。

好的,谢谢大佬,我再看看,改改

网友G:
1.没看到你的定时器中断函数
2.小灯闪烁50ms人眼分辨不出来(看起来就是一直亮),先实现200ms闪烁
3.搞清楚定时器的原理,就是你设置一个值,单片机会从0加到你设的那个值,然后清零,重新开始计数(简单,数据手册有)

网友H:
大哥,中断的处理函数都没有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回答,感谢,感谢

网友I:
漏了将ET0和EA置1吧,有很多软件都可以直接生成配置中断的函数.填入参数即可自动生成,根本没必要自己去记.

网友J:
建议臃肿,你这样写程序不是很规范

网友E:
看一下运行输出波形就知道

网友E:
#include "reg52.h"
sbit LED=P1^0;
void ZhongDuanSheZhi()
{
        TH0+=0X4c;/*定时器赋初值,11.0592Mz定时50ms触发中断,自动补偿方式*/
        TL0+=0X00;
        TMOD=0X01;
        TR0=1;
}
void main()
{
        ZhongDuanSheZhi();
        while(1)
        {
                if(TF0){TF0=0;LED=!LED;ZhongDuanSheZhi();}
        }
}

运行看上图

网友K:
1.TMOD=0x01 //16位定时器
2.闪烁时间太短,改成TMOD=0x01后,10次LED求反一次
3.楼主用的是查询方法,而不是中断方法,所以所说的看不到中断函数很正常。

。。。
while(1)
        {
                loop:if(TF0==1)
                {
                        //led=~led;
                        TH0=0x3c;
                        TL0=0xb0;
                        TF0=0;
                        i++;
                        if(i==10)
                        {
                                i=0;
                                led=!led;
                        }

                }

                        else
。。。

网友L:
首先看主函数,调用定时器函数,赋初值50ms,随后判断是否定时结束,若是,则点亮灯(因为输出高电平,灯就可以亮,1表示高电平,0表示低电平,进行取反操作即可实现灯的亮灭)

网友M:
TMOD |= 0x10;0x10 是:选择定时器1(不是定时器0)的16位定时器模式,TH0和TL0都是定时器0的寄存器。TR0=1是启动定时器0(T0)。如果要用定时器1,那么TH0,TL0改为TH1,TL1,TR0改为TR0,TF0改为TF1。
如果要用定时器0,那么就要把TMOD|=0x01;。
一个建议,如果再整个程序中没用到另一个定时器,那么建议直接TMOD=0x01;这样避免某些原因把定时器/计数器的工作方式改成其它的工作方式。比如变成计数器模式。

网友N:
各显神通。

网友O:
50ms间隔时间人眼观察不出灯的变化,用示波器才能观测到,建议先把延长200ms以上先看其是否有变化就知道了

网友P:
定时器原理你要看下,模式1,需要中断服务程序的,你中断服务程序都没有,在主程序中赋初值了

网友Q:
定时计数器我搞了半天也没搞明白

网友E:
看LED灯闪烁一次就是100毫秒即50亮+50灭

楼主:
引用 网友K:
1.TMOD=0x01 //16位定时器
2.闪烁时间太短,改成TMOD=0x01后,10次LED求反一次
3.楼主用的是查询方法, ...

谢谢你的代码,参照修改了一下,效果实现了,可能我才学,表述的大家有的可能没太明白【笑哭】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现在我还是一个菜鸟,你那个仿真界面,看的我有点懵逼【笑哭】,向层主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O:
50ms间隔时间人眼观察不出灯的变化,用示波器才能观测到,建议先把延长200ms以上先看其是否有变化就知道了

是的,大家热情的回答,我才知道,是间隔时间太短了,肉眼根本看不出来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LED灯闪烁一次就是100毫秒即50亮+50灭

仿真能看得见变化吗??我实际运行的时候,50ms间隔太短了,肉眼看不出来变化,小灯就一直亮着的

网友R:
TMOD=0x01 //16位定时器

网友E:
仿真能看到闪烁,上的图是比较慢了点,电脑越用越慢,在另一台电脑上闪烁就快点,也是能看到的,所谓人眼暂留特性值在60赫兹以上人眼就无法分辨,60赫兹以下就会感觉闪烁,可以计算50/1000=0.05,1/0.05=20赫兹,是人眼可以看到的。

网友E:
看到2次亮的间隔应该100毫秒转为频率100/1000=。1;1/。1=10赫兹,因此是可以看到的,你在实际板上看到一直亮是因为之前错误造成的,按我的代码你再试看是否看到闪烁了?

网友S:
定时器TFO多看看,这个地方弄错了

网友T:
D定时器哪里的问题,在看下定时器的用法吧

网友U:
相互借鉴,条条大路通罗马

网友K:
引用 网友S:
定时器TFO多看看,这个地方弄错了

楼主TF0用得没错。

网友V:
还有总开关EA=1;定时器开关ET0=1;

网友W:
TMOD|=0x10; 是定时器1

TMOD = 0x01 就对了

TMOD = 0x01 就对了

网友X:
TMOD=0x01

网友Y:
引用 网友W:
TMOD|=0x10; 是定时器1

我上小学时老师就是这样批改作业的!认真仔细!有评语!

网友Z:
学下基础,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