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码管的电路连接 如何通过位选锁存和段选锁存控制的?

楼主(2019-06-05):
各位大神,能教教小弟51单片机中的8个数码管的具体连接方式吗?它是如何通过位选锁存和段选锁存控制的?

网友A:
http://www.51hei.com/bbs/dpj-157313-1.html
这里有仿真文件,里面有数码管连接

网友B:
自己查一下数码管的段位引脚图,就明白了。

网友C:
这里有仿真文件,里面有数码管连接

51单片机GPIO口输出实验程序 8位七段数码管显示学号   锁存573驱动
http://www.51hei.com/bbs/dpj-157500-1.html

51单片机动态驱动8位数码管程序实验程序  89C51+138驱动(含原程序及仿真原理图)
http://www.51hei.com/bbs/dpj-157284-1.html

网友D:
看你用什么样的锁存器常用的有74HC573跟595  573比较简单,缺点是占用IO口多,需要快速扫描.595是串行的,占用IO口少,价钱也便宜,不需要快速扫描.还有专门用来驱动数码管和点阵的MAX7219功能更强大,当然价格也比较贵.
相应的图在网上随便都能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