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们ds1302闹钟数据,掉电如何保存呀。

楼主(2019-06-05):
(无正文)

网友A:
最简单的是加个存储芯片,每次的数据都进行保存,上电的时候读取出来使用就好

网友B:
你以为有的PCB上的电池是干什么的?

网友C:
ds1302 装上纽扣电池,即使掉电也能准确走时

网友D:
没电是没法保存的

网友E:
你好!用单片机内部存储器或外接一个存储器

网友F:
epprom简单点

网友G:
DS1302电路旁边一般都会有电池的,这个电池就是为掉电时准备的

网友H:
选用自带EEPROM的MCU或外接EEPROM,设置闹钟变量时或检测掉电时把闹钟变量保存在EEPROM中,再次上电MCU初始化时读取EEPROM中保存的数据赋值予闹钟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