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A转换实验

楼主(2019-06-05):
单片机DA转换实验程序实例

//硬件:J2的3、4短接(左端为1),为DA提供基准电压,芯片TLC5615的6脚为基准输入;
//                                                               TLC5615 7脚为数据输出端;
//注:1.硬件TL431的输出电压用两个电阻就可以任意地设置到从Vref(2.5V)到36V范围内的任何值;
//                因此TLC5615的基准电压硬件上最低只能调至2.5V。
//          2.TLC5615为10位DA转换,的实际输出电压是理论电压的两倍;
//                例如:当基准为2.5V,输入为256时,输出电压为1.25V。
//                          当基准为2.5V,输入为511时,输出电压为2.5V。
//                          当基准为2.5V,输入为1023时,输出电压为5.0V。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lcd.h>
#include <DA.h>
unsigned char  bbb[]={" D/A TEST(2.5V) "};
unsigned char  da_V[16]={'2','5','6',' ',' ',' ',' ',' ',' '};
unsigned int  DA_Data=256;                    //DA输入值(0--1023)
//float  DA_value=0.0;
unsigned int DA_value;
unsigned char temp[4]={0};
void shuzhichuli(void);

void main(void)
{
    PORT=0x03;                //BA口输出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while(1)
          {
             da5615(DA_Data);        //DA转换
                 DA_value=(2.50*DA_Data/1024*1000)*2.00+0.005;
                 shuzhichuli();
                 da_V[14]='V';
                 lcd_string(bbb,1);
                 lcd_string_change(0xc0,da_V);

          }
}

void shuzhichuli(void)
{
   unsigned int  temp0,temp1;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w;
   temp1=DA_value;
   for( i=0;i<4;i++)
    {
        temp0=temp1%10;
        temp1=temp1/10;
        temp[i]=temp0;
    }
        for( w=0;w<5;w++)
         {
           if(w==0)
             {
                   da_V[w+9]=temp[3]+48;
                 }
           else if(w==1)
             {
                   da_V[w+9]='.';
                 }
                else
                  {
                         da_V[w+9]=temp[4-w]+48;
                  }

         }
}

网友A(2020-04-28):
有proteus的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