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讯程序修改问题

楼主(2019-06-05):
写了一个小的程序,用串行调试助手发现只显示‘123’,后面的‘456789’不显示,请教一下为什么?需要怎么改?波特率4800

#include<reg51.h>
void uartconfig();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char *p="123456789";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uartconfig();
        while(1)
        {

                                            for(i=0;i<sizeof(p);i++)
                {
                        SBUF=p[i];
                        while(TI==0);
                        TI=0;
                }
                delay10ms(50);
         }
}
void uartconfig()
{
        SCON=0x40;
        TMOD=0x20;
        PCON=0x80;
        TL1=0xf3;
        TH1=0xf3;
        TR1=1;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a, b;
                      for (;c>0;c--)
                        for (b=38;b>0;b--)
                                for (a=130;a>0;a--);
}

网友A:
为什么不使用串口的接收标志,而要使用定时标志呢?

网友B:
问题应该出在sizeof(p),改成数组或者直接写上需要发送的字符个数。

网友C:
指针所占用的内存永远是4个字节,sizeof(p) = 4,所以导致了你那种结果,可以把sizeof(p) 删掉直接写成 for(i=0;i<9;i++),也可以把指针换成数组的形式,即char p[]="123456789";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E:
char*p = "123456789";
好像是非法的。指针不能指向一个常量字符串。不知道为啥Keil能用。应该改成:
char ch1[] = "123456789";
然后 for(i=0;i<sizeof(p);i++)改成
for(i=0;i<sizeofch1);i++)
*P是定义一个指针,指针在内存占用4个字节。能通过设置它指向数组来通过它取数组的值,但它无法代表数组。所有不管char *p 指向谁,sizeof(p)永远等于它占用的内存大小,即sizeof(p)=4。

网友F:
/*===========================
//           串口1发送字节函数
//==========================*/
void S1_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
{
        ACC = dat;
        if(P)
        {
                TB8 = 1;
        }
        else
        {
                TB8 = 0;
        }
        SBUF = ACC;
        while(!TI);
        TI = 0;
}

/*/*************************************************************************************
//发送的指令
//69 FF 69 FF FE FE FE FE 68 01 06 00 00 00 00 68 C9 00 A0 16
//*************************************************************************************/
void FS_0106_QG_XCDW_out(void)                //发送指令
{
        unsigned char tx_buf[10]={0x68,0x01,0x06,0x00,0x00,0x00,0x00,0x68,0xC9,0x00};
        unsigned char l,TEMdata;
        unsigned char SUM0 = 0;

        for(l=0;l<2;l++)
        {
                S1_SendData(0x69);
                S1_SendData(0xFF);
        }
        for(l=0;l<4;l++)
        {
                S1_SendData(0xFE);
        }
        for(l=0;l<10;l++)
        {
                TEMdata = tx_buf[0+l];
                SUM0 += TEMdata;
                S1_SendData(TEMdata);
        }
        S1_SendData(SUM0);
        S1_SendData(0x16);
}

给你一个我项目中用的发送指令参考,项目用很多,绝对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