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光控灯演示电路

楼主:
2只三极管和几只电阻可以构建一个带正反馈的光控电路,R5引入的正反馈可以保证电路处于临界状态不会发生反复开关作用。

网友A(2019-06-07):
白天,光敏电阻阻值比较小,与R2分压的结果Q1基极电压低于Q1导通所需要的偏压,Q1截止,Q2得不到基极电流而截止,另外,Q2截止,无集电极电流,R5,R6串联参与对R2回路电流进行分流。降低Q1基极电压。当光线减弱,光敏电阻RL 的阻值增大,Q1基极电压上升到Q1导通电压时,Q1导通,Q2得到基极电流而导通,其集电极电流流过LED发光,同时,Q2集电极电流在R4上产生电压降通过R5反馈到Q1的基极使Q1基极电流增大促进Q1导通程度增大从而进入饱和导通状态;此时,即使环境光线波动,也不能使Q1截止。R5引入的正反馈使电路处于稳定状态。这也是实际应用电路必须考虑德 问题。合理调整R5的反馈量可以保证电路温度而又能够在白天光线较强时可靠关断。

网友B(2021-10-12):
多个Led怎样构成光控灯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个Led怎样构成光控灯电路

可以用这个电路在LED回路串联一只光耦(MOC3063)来控制市电回路从而达到控制多只LED的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白天,光敏电阻阻值比较小,与R2分压的结果Q1基极电压低于Q1导通所需要的偏压,Q1截止,Q2得不到基极电流而 ...

保证电路“稳定”而不是“温度”,打错了字

网友C:
可以详细提供一下图纸中的电阻和三极管型号嘛?

网友A:
R1 47K;  R2 100K;  R3 10K;  R4 300欧姆-1K;R5  100K;   Q1  9014; Q2  8550或者9012

网友A:
光控电路,如果没有正反馈,一般很难实用,可能会在设计的临界点出现抖动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这个电路在LED回路串联一只光耦(MOC3063)来控制市电回路从而达到控制多只LED的目的

可以告诉我要怎么串联嘛?捂脸,moc3063有4-5个脚位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告诉我要怎么串联嘛?捂脸,moc3063有4-5个脚位呢。

3063的1,2脚为内部红外线发射管阳极和阴极,1脚接Q2的C极,2脚接LED的阳极。3063的4,6脚是双向可控硅的2个主电极,相当一个开关,这个就不用说了吧。这个开关可以控制220V40W以内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