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DHT22读数问题

楼主(2019-06-05):
以下是DHT22和nRF24L01无线组合,并且DHT22通过2片CD4067的16选一模拟通道实现32个传感器2个单总线的多点测量,问题就是,上位机读取时,数据可以正常显示,但是过一会儿后数据消失,要等几轮才能再读取到数据。(上位机缓存数据直到有新数据存入替换,但是偶尔数据存入为零),想知道有看法的人能解决一下吗。
#include "AM2302.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uchar U8FLAG,U8temp;
uchar COM(uchar a)
{  uchar i,U8comdata=0;
    switch(a){
   case 0:
{

    for(i=0;i<8;i++)
    {
     U8FLAG=2;
     while((!DHT220)&&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DHT220)U8temp=1;
       U8FLAG=2;
     while((DHT220)&&U8FLAG++);
     if(U8FLAG==1)break;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
  }
break;
  case 1:
{
    for(i=0;i<8;i++)
    {
     U8FLAG=2;
     while((!DHT221)&&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DHT221)U8temp=1;
       U8FLAG=2;
     while((DHT221)&&U8FLAG++);
     if(U8FLAG==1)break;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
  }
break;
}
return  U8comdata;
}
void Read_TRH(int *x,int *y,uchar i)
{
uint T_data=0;
uint RH_data=0;
  static uchar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static uchar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switch(i){
  case 0:
  {
    DHT220=0;
    Delay_ms(5);
    DHT220=1;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HT220=1;
    if(!DHT220)
  {
     U8FLAG=2;
     while((!DHT220)&&U8FLAG++);
     U8FLAG=2;
     while(DHT220&&U8FLAG++);
     U8RH_data_H_temp=COM(0);
     U8RH_data_L_temp=COM(0);
     U8T_data_H_temp=COM(0);
     U8T_data_L_temp=COM(0);
     U8checkdata_temp=COM(0);
    DHT220=1;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
   RH_data=U8RH_data_H*255+U8RH_data_L;
   T_data=U8T_data_H*255+U8T_data_L;
  }
  *x=RH_data;
  *y=T_data;
}break;
case 1:
  {
   DHT221=0;
    Delay_ms(5);
    DHT221=1;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HT221=1;
    if(!DHT221)
  {
     U8FLAG=2;
     while((!DHT221)&&U8FLAG++);
     U8FLAG=2;
     while(DHT221&&U8FLAG++);
     U8RH_data_H_temp=COM(1);
     U8RH_data_L_temp=COM(1);
     U8T_data_H_temp=COM(1);
     U8T_data_L_temp=COM(1);
     U8checkdata_temp=COM(1);
    DHT221=1;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

     RH_data=U8RH_data_H*255+U8RH_data_L;
   T_data=U8T_data_H*255+U8T_data_L;
  }
  *x=RH_data;
  *y=T_data;
}break;
}
}

以下是主程序的各函数
void dht22(uchar i)
{
  Read_TRH(&r,&t,i);//读取数据
}
int choiceCH(uchar ch)
{
switch(ch)
{
  case 0:{S0=0;S1=0;S2=0;S3=0;};break;  //channel 0
  case 1:{S0=1;S1=0;S2=0;S3=0;};break;  //channel 1
  case 2:{S0=0;S1=1;S2=0;S3=0;};break;  //channel 2
  case 3:{S0=1;S1=1;S2=0;S3=0;};break;  //channel 3
  case 4:{S0=0;S1=0;S2=1;S3=0;};break;  //channel 4
  case 5:{S0=1;S1=0;S2=1;S3=0;};break;  //channel 5
  case 6:{S0=0;S1=1;S2=1;S3=0;};break;  //channel 6
  case 7:{S0=1;S1=1;S2=1;S3=0;};break;  //channel 7
  case 8:{S0=0;S1=0;S2=0;S3=1;};break;  //channel 8
  case 9:{S0=1;S1=0;S2=0;S3=1;};break;  //channel 9
  case 10:{S0=0;S1=1;S2=0;S3=1;};break;  //channel 10
  case 11:{S0=1;S1=1;S2=0;S3=1;};break;  //channel 11
  case 12:{S0=0;S1=0;S2=1;S3=1;};break;  //channel 12
  case 13:{S0=1;S1=0;S2=1;S3=1;};break;  //channel 13
  case 14:{S0=0;S1=1;S2=1;S3=1;};break;  //channel 14
  case 15:{S0=1;S1=1;S2=1;S3=1;};break;  //channel 15
}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t i,n,m;
CE=0;     //2.4G无线模块IO口初始化
SCK=0;
CSN=1;
chEN1 = 0;
chEN2 = 0;
TX_Mode();
delay_1ms(600);
while(1)
{
  for(m=0;m<2;m++)
     for(n=0;n<4;n++)
   {
   switch(4*m+n)
    {
     case 0: Tx_Buf[0] = 0x01; break;
     case 1: Tx_Buf[0] = 0x02; break;
     case 2: Tx_Buf[0] = 0x03; break;
     case 3: Tx_Buf[0] = 0x04; break;
     case 4: Tx_Buf[0] = 0x05; break;
     case 5: Tx_Buf[0] = 0x06; break;
     case 6: Tx_Buf[0] = 0x07; break;
     case 7: Tx_Buf[0] = 0x08; break;
    }
     for(i=0;i<4;i++)
     {
      choiceCH(4*n+i);
      delay_1ms(10);
      dht22(m);
      Tx_Buf[4*i+1] = t% 256;
      Tx_Buf[4*i+2] = t / 256;
      Tx_Buf[4*i+3] = r% 256;
      Tx_Buf[4*i+4] = r / 256;
      delay_1ms(10);
     }
     led = 0;
     Transmit(Tx_Buf);
     delay_1ms(10);
     sta=SPI_Read(READ_REG +  STATUS);
     if(TX_DS)  //当前STATUS状态  发送中断应使bit5 = 1
     {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sta);
     }
     if(MAX_RT)  //如果是发送超时
     {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sta);
     }
     led = 1;

    delay_1ms(1500);
    }
  }
}

网友A:
这种问题都要分步来解决,先单独试DHT22采集长时间有无问题,再加无线,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