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同时用两个定时器控制蜂鸣器发声?

楼主(2019-06-05):
郭天祥的第三章3.3的题目:同时用两个定时器控制蜂鸣器发声,定时器0控制频率,定时器1控制同个频率持续的时间,间隔300ms依次输出1,10,50,100,200,400,800,
1k(hz)的方波?
给出的答案:
同时用两个定时器控制蜂鸣器发声,
定时器0控制频率,定时器1控制同个
频率持续的时间,间隔2s依次输出
1,10,50,100,200,400,800,
1k(hz)的方波?
设晶振频率为12MHz。
*/
/*********************************************************/
#include<reg52.h>  //52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包含有左右循环移位子函数的库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sbit beep=P2^3;
uchar tt;
uint fre,flag;

void main()                    //主函数
{
        fre=50000;
        beep=0;
        TMOD=0x11;//设置定时器0,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fre)/256;
        TL0=(65536-fre)%256;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ET1=1;
        TR1=1;
        TR0=1;//启动定时器0
        while(1);//等待中断产生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
        TR0=0;    //进中断后先把定时器0中断关闭,防止内部程序过多而造成中断丢失
        TH0=(65536-fre)/256;
        TL0=(65536-fre)%256;
        tt++;
        if(flag<40)    //以下几个if分别用来选取不同的频率
                if(tt==10)
                        {
                                tt=0;
                                fre=50000;
                                beep=~beep;
                        }
        if(flag>=40&&flag<80)
                {
                        tt=0;
                        fre=50000;
                        beep=~beep;
                }
        if(flag>=80&&flag<120)
                {
                        tt=0;
                        fre=10000;
                        beep=~beep;
                }
        if(flag>=120&&flag<160)
                {
                        tt=0;
                        fre=5000;
                        beep=~beep;
                }
        if(flag>=160&&flag<200)
                {
                        tt=0;
                        fre=2500;
                        beep=~beep;
                }
        if(flag>=200&&flag<240)
                {
                        tt=0;
                        fre=1250;
                        beep=~beep;
                }
        if(flag>=240&&flag<280)
                {
                        tt=0;
                        fre=625;
                        beep=~beep;
                }
        if(flag>=280&&flag<320)
                {
                        tt=0;
                        fre=312;
                        beep=~beep;
                }
        if(flag>=320&&flag<360)
                {
                        tt=0;
                        fre=156;
                        beep=~beep;
                }
        TR0=1;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定时器1中断用来产生2秒时间定时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flag++;
        if(flag==360)
          {
            flag=0;
            fre=50000;
          }
}

答案是不是错了?

网友A:
没看出来

网友B:
if(flag==360) ----> 360*50ms=18000ms=18s
18s内必须完成,各个频率的演示.
if(flag>=40&&flag<80)  //40*50ms=2000ms  <--->  79*50ms=3950ms  在这个时间段执行如下代码
{
     tt=0;                       //计数清零
     fre=50000;               //初值 50ms
      beep=~beep;          //50ms  响一次, 周期100ms  10H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