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对射电路的疑惑

楼主(2019-06-05):
集电极的电位是怎么变化到这两个数值的,看了半天没看懂!

红外电路

红外电路

参数及电路说明

参数及电路说明

网友A:
图上不是说了吗?
因为接收管被发射管的光照射时,电压变低,所以三极管截止;
有物体挡在接收管与发射管之间时,接收管没有被发射管的光照射,电压变高,因此三极管导通。

网友B:
你把接收管看成个开关就好了.
开关断开,B电位↑,三极管导通,C电位↓
开关接通,B电位↓,三极管截止,C电位↑

网友C:
遮挡时候的电位是比较容易理解的,Q1是导通的,所集电极电压约等于三极管CE的压降0.04V。
不遮挡的时候,Q1截止,集电极电压理想状态应该为5V,但因为三极管存在一定漏电,所以达不到5V。计算漏电电流达到45.6uA。
不过这两个电压应该是吹牛的。一般的三极管CE压降低到0.04V的这么低的,我实在是没见过。相反,都截止了,漏电电流还有这么大的,估计也是管不太好了。因此,不必纠结于这两个数值,搞清楚原理就行。这两个数值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D:
可以理解为红外接收二极管也有电阻,受红外光照时会使电阻变小,导致电压变小。Q1是一个NPN三极管,高电平导通。当基极(接R2的那一极)电压为低电平时,三极管截止,集电极(接电阻R3的那一极)电压为电阻R3接集电极这一端的电压。当基极位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集电极电压为比发射极大一点(由三极管本身决定)。至于为什么基极的电压为0.58V,则是因为BE钳位原因。从表中可知这个三极管的饱和状态Vbe=0.58V,Vce=0.04V。

网友E:
楼主这是从哪里找来的资料?错误百出,误人子弟。三极管在共发射极电路中导通与截止是由be结电压控制,三极管饱和导通的条件根本与“由于基极与集电极之间的电压差大于1.35V”无关。表格中的数据也违背常识。难怪楼主看得一头雾水。

网友F:
定性正确,定量有误差。
因为接收管被发射管的光照射时,光电管有分流,所以三极管截止;
有物体挡在接收管与发射管之间时,接收管没有分流作用,三极管基极电流变大,因此三极管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