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控箱设计,使用红外管加热一个密闭的箱体 求思路

楼主(2019-06-05):
各位大佬,项目中需要设计一个温控箱,使用红外管加热一个密闭的箱体,温度要求在0到100度,箱体中放置一个化学反应容器,现在要实时反馈当前的温度;  这是项目概况
我现在使用的是NTC式的温度传感器,测试得到的问题反馈式正确的,但是温度的反馈较慢(跟不上温度上升的速度),而且当温度上升到36度之后就不再上升,
请问大家有更好的方案吗?

网友A:
你好!
温度控制精度要求是多少?
单片机用的什么型号?

网友B:
这种项目用热敏电阻应该是可以的,主要的功夫在软件上面.

网友C:
温度反馈慢:可能的原因:(1)加热元件功率过大,控制负反馈不足;(2)热敏电阻热惯性过大,或者测温位置布置的不合适。方案思路:使用热敏电阻测温没有问题,但要那种探头体积小的,减少热惯性。(2)适应单片机PWM控制,单片机驱动可控硅,可控硅驱动加热器,中间光偶隔离,淘宝有现成的模块。控制应用PID

网友C:
温度反馈慢:可能的原因:(1)加热元件功率

楼主:
做了PID算法,现在已经处理好了,谢谢,温度的精度在1度以内,已经满足要求了。

楼主:
谢谢给位提供的分析的原因,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