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8*8点阵做的电梯 ,附带程序和Proteus仿真

楼主(2019-06-05):
用点阵做的电梯 ,附带程序和仿真

#include <reg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xtern void disp3216();
extern uchar key_get();
/* 电梯控制与传感器信号I/O        */
sbit s1=P1^6;sbit s2=P1^7;sbit s3=P3^7;
sbit mk1=P3^4;sbit mk2=P3^5;
#define dtSTOP {s1=1;s2=1;}
#define dtUP   {s1=0;s2=1;}
#define dtDOWN {s1=1;s2=0;}
sbit dF1=P2^0;sbit dF2=P2^1;sbit dF3=P2^2;sbit dF4=P2^3;
sbit dF5=P2^4;sbit dF6=P2^5;sbit dF7=P2^6;sbit dF8=P2^7;

#define fSTOP 0
#define fUP   1
#define fDOWN 2
uchar dir;   //电梯方向,0=停,1=上行,2=下行

uchar LCount;                  //楼层计数
#define kOUT        0x01         /*请求出门*/
#define kUP                0x08         /*请求上行*/
#define kDOWN        0x40         /*请求下行*/

extern uchar dispBuf[3];                //显存
uchar dat[8]={0,0,0,0,0,0,0,0}; //对应8~1楼,标志数据
uchar c,t10,s,min,hor;                //时钟与定时

//判断是否上行
bit UpOk(){
        switch(LCount){
                case 1:if(dat[6]&(kOUT|kUP|kDOWN))return 1;
                case 2:if(dat[5]&(kOUT|kUP|kDOWN))return 1;
                case 3:if(dat[4]&(kOUT|kUP|kDOWN))return 1;
                case 4:if(dat[3]&(kOUT|kUP|kDOWN))return 1;
                case 5:if(dat[2]&(kOUT|kUP|kDOWN))return 1;
                case 6:if(dat[1]&(kOUT|kUP|kDOWN))return 1;
                case 7:if(dat[0]&(kOUT|kDOWN))return 1;
                case 8:return 0;
        }
        return 0;
}
//判断是否下行
bit DownOk(){
        switch(LCount){
                case 8:if(dat[1]&(kOUT|kUP|kDOWN))return 1;
                case 7:if(dat[2]&(kOUT|kUP|kDOWN))return 1;
                case 6:if(dat[3]&(kOUT|kUP|kDOWN))return 1;
                case 5:if(dat[4]&(kOUT|kUP|kDOWN))return 1;
                case 4:if(dat[5]&(kOUT|kUP|kDOWN))return 1;
                case 3:if(dat[6]&(kOUT|kUP|kDOWN))return 1;
                case 2:if(dat[7]&(kOUT|kUP))return 1;
                case 1:return 0;
        }
        return 0;
}
//电梯到达某层时,判断是否停下开门
//入口:LCount当前到达层号
//条件:梯内有出或梯外有“顺向”进,则开门。
km(){
        bit b=0;        uchar i;
        if(LCount==1)dir=fUP;        //最下层,方向改向上
        else if(LCount==8)dir=fDOWN; //最上层,方向改向下
        //梯内有人出
        if(kOUT==(dat[8-LCount]&kOUT)){
                dat[8-LCount]&=(~kOUT);b=1;
                if(dir==fUP&&!UpOk())dat[8-LCount]&=(~kDOWN);
                if(dir==fDOWN&&!DownOk())dat[8-LCount]&=(~kUP);
        }
        //上行时,看梯外有无人上行
        if(dir==fUP&&kUP==(dat[8-LCount]&kUP)&&LCount!=8){
                dat[8-LCount]&=(~kUP);
                if(!UpOk())dat[8-LCount]&=(~kDOWN);
                b=1;
        }
        //下行时,看梯外有无人下行
        if(dir==fDOWN&&kDOWN==(dat[8-LCount]&kDOWN)&&LCount!=1){
                dat[8-LCount]&=(~kDOWN);
                if(!DownOk())dat[8-LCount]&=(~kUP);
                b=1;
        }
        //到达底层或顶层,清空梯内按键信息
        if(LCount==1||LCount==8){
                for(i=1;i<7;i++)dat[i]&=(~kOUT);
        }
        if(b){dtSTOP;s3=0;t10=100;}
}
void main(){
        uchar k;
        bit bkey;
        dir=fUP;
        c=t10=s=0;
        min=0;hor=12;
        TMOD=0x01;
        EA=ET0=TR0=1;
        //检测电梯所在楼层
sta:
        if (dF1==0)LCount=dispBuf[1]=1;
        else if (dF2==0)LCount=dispBuf[1]=2;
        else if (dF3==0)LCount=dispBuf[1]=3;
        else if (dF4==0)LCount=dispBuf[1]=4;
        else if (dF5==0)LCount=dispBuf[1]=5;
        else if (dF6==0)LCount=dispBuf[1]=6;
        else if (dF7==0)LCount=dispBuf[1]=7;
        else if (dF8==0)LCount=dispBuf[1]=8;
        else {dir=fDOWN;s2=0;goto sta;}        //若电梯位于两楼之间,令其下行
        s1=s2=1;                                                //电梯停止
        while(1){
                if(!bkey)k=key_get(),bkey=1;
                if((LCount!=(k&0x0F))||s3){
                        if(k>0&&k<9)dat[8-k]^=kOUT;                         //出电梯键
                        else if(k>10&&k<18)dat[18-k]|=kUP;         //上行键
                        else if(k>21&&k<29)dat[28-k]|=kDOWN; //下行键
                        k=0;
                }
                if(!key_get())bkey=0;
                //楼层到达信号,diapBuf[1]为楼号显示缓存
                if(dF1==0)dispBuf[1]=1;
                else if(dF2==0)dispBuf[1]=2;
                else if(dF3==0)dispBuf[1]=3;
                else if(dF4==0)dispBuf[1]=4;
                else if(dF5==0)dispBuf[1]=5;
                else if(dF6==0)dispBuf[1]=6;
                else if(dF7==0)dispBuf[1]=7;
                else if(dF8==0)dispBuf[1]=8;
                //到达某层,判断是否需要开门,开门后定时自动关门。
                if(LCount!=dispBuf[1]){         //如果是新楼层
                        LCount=dispBuf[1];   //更新楼号
                        km();                                 //开门?
                }
                if(dir==fUP&&mk1==0&&s3==1){//是否继续上行?
                        if(UpOk()){dtUP;}                //上行
                        else {dir=fDOWN;if(P2!=0xff)dtSTOP;km();}//不上,反转
                }else if(dir==fDOWN&&mk1==0&&s3==1){//是否继续下行?
                        if(DownOk()){dtDOWN;}
                        else {dir=fUP;if(P2!=0xff)dtSTOP;km();}
                }
                //静止状态下,本层是否有请求?
                if(mk1==0&&s3==1&&s1==1&&s2==1){
                        if (0!=(dat[8-LCount]&kOUT)){
                                s3=0;t10=100;
                                dat[8-LCount]&=(~kOUT);
                        }
                        if(0!=(dat[8-LCount]&kUP)&&dir==fUP){
                                dat[8-LCount]&=(~kUP);
                                s3=0;t10=100;
                        }
                        if(0!=(dat[8-LCount]&kDOWN)&&dir==fDOWN){
                                dat[8-LCount]&=(~kDOWN);
                                s3=0;t10=100;
                        }
                }
                //定时到,关门
                if(t10==0)s3=1;
                //电梯门“开/关”好显示
                if(mk1==0&&mk2==1)dispBuf[2]=14;
                else if(mk1==1&&mk2==0)dispBuf[2]=13;
                else dispBuf[2]=15;
                //电梯“上行/下行”符号
                if(s1==0&&s2==1)dispBuf[0]=10;
……………………

网友A(2019-11-14):
谢谢大佬,正好用到了这个

网友B:
厉害厉害大佬,很有帮助

网友C:
这是高手啊

网友D:
请问有大佬有另外一个芯片的代码吗

网友E(2020-02-23):
高手,不错的设计,就是程序只有一部分,缺一个单片机的程序。

网友F:
高手在民间,真乃神人也,这5分花的太值了

网友F:
怎么设置时间?

网友G:
看不懂,理解消化一下

网友H:
另一種電梯模擬,謝謝分享

网友I:
有没有全部的程序?

网友J(2020-07-28):
资料不完整,缺少另外一个芯片的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