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根排线检测断路、短路、交叉功能电路设计思路

楼主:
第一个问题:
                目前程序需要对DB15,DB25,DB50等对个插座进行识别  现在还没有思路?
第二个问题:
                 交叉怎么去判断它呢?也没有思路?

                     两个问题卡在这边好久了,如果不怎么理解的话可以看我的两张原理图! 谢谢  希望大神可以指点指点

网友A(2019-06-05):
你好!首先要把你要检测目的和检测要求都说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首先要把你要检测目的和检测要求都说明白了

目的:检测偏平线的开路 、短路、交叉,IO口共24个A端口    对应24个B端口   但是我测试的转换板需要检测的 插座有DB15\DB25\ 简易牛角座20P   程序里需要对检测的插座进行识别,再去做判断,目前程序要对DB15\DB25\ 简易牛角座20P进行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