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53L1x无法测到4m的距离,只能测到3m

楼主(2019-06-05):
测距基本实现,误差没有分析,但是没办法测到4m啊,只能测到3m有没有人有什么办法让我测到4m啊

网友A:
软件上设定一下吧,datasheet说最大到4m,但实际上总会有误差。

网友B:
我的可以测到4M,但是测距的间隔很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
确实到不了3m,超过3m就一直报signal fail,郁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可以测到4M,但是测距的间隔很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你好,能否加个QQ指导下,我这边超过3m就一直报错了,2426203566,谢谢

网友D(2019-08-09):
引用 网友C:
确实到不了3m,超过3m就一直报signal fail,郁闷

兄弟能发一份文件给我吗

网友E(2020-04-29):
引用 网友C:
你好,能否加个QQ指导下,我这边超过3m就一直报错了,2426203566,谢谢

解决了么   我这刚到手的模块不会用  可否指教下

网友F:
VL53L1X数据表说,其精确范围可达4米。 这意味着它应该能够测量4米,但是因产品而异,某些芯片可能无法达到那么远。 如果您有更多的VL53L1x芯片,请试用另一块芯片,看能否最多可检测4米。

网友G(2020-08-21):
请问可以发一份源代码给我吗?   我最近接触才这个模块不太会用  可否指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