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的时候出现了这个missing 运行不了 想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仿真的时候出现了这个  而且运行不了 想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2019-06-05):
是否元件选错,删除重新添加试试。

网友B:
没有对应的封装库

网友C:
是原理图转PCB才会出现这个吧

网友D:
换一下LED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否元件选错,删除重新添加试试。

哦哦 如果我把uln2003换成l298  那么引脚该怎么接呢

网友F:
问题应该是出现在灯和单片机的连接口上,可以尝试用网络标号的形式连接。

网友G:
可能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H:
仿真应该这样操作:Debug--> Start VSM Debugg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