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单片机仿真图不知道什么意思,求助

楼主(2019-06-05):
一一

网友A:
既然玩这些,不知何物?????
1. MCU晶振;
2.上电复位及复位按钮电路。作用:使程序重新、从头运行
3.MCU的P0端口上拉电阻(配合LCD或一些应用所需———仅此端口需要上拉电阻)
4.LCD显示。执行单片机指令,显示所需信息(估计是电机转速)
5.传输电阻
6.步进电机驱动IC

网友B:
1晶振电路
2复位电路
3排的电阻
4LCD1602
5RC缓冲器
6电机驱动

网友C:
1. C2,C3晶振的负载电容,用来稳定频率. X1是单片机晶振,与定时器,串口通讯等息息相关,如果没源码不能随意改变晶振大小.
2.单片机手动复位电路.
3.P0口的上拉排阻,就相当于VCC上有8个电阻分别接到P00~P07上面.
4.lcd1602液晶,可以用来显示,例如电机控制的速度,电机的转向状态,采集的电压大小等等
5.三个箭头不知何指.ADC0832是AD转换芯片,CH1是模拟量配置,ENA是电机的转向配置开关,由单片机P22口设置.
6.L298电机驱动芯片,控制 IN1, IN2, ENA的高低电平,可以控制电机的正转,反转,停止多种状态,例如IN1=0, IN2=0, ENA=0, 电机为停止状态

楼主:
帮了我大忙了

楼主:
麻烦各位了,果然人多力量大 啊

楼主:
如果想要加快或减慢电机的转速要怎么办?如果IN1=1,IN2=0,ENA在高低电平来回切换,但是ENA高电平持续的时间比低电平持续的时间多,这样是不是就能实现电机正转的同时加快它的速度了?

网友D:
都是一些很基本的元器件,建议楼主需要补充下基本元器件的图形表示

网友E:
1是MCU晶振电路
2是复位电路
3上拉电阻
4是LCD1602液晶管,它是一种专门用来显示字母、数字、符号等的点阵型液晶模块
5是传输电阻
6是步进电机驱动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