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汽车尾灯控制系统程序设计

楼主:
不要问为什么这么简单。在最初的要求中一个尾灯控制电路还要求有掉电存储和检测功能,也不知道用作什么的。

【设计亮点】
淘宝上常见的LCD1602的并口转IIC转接小板原本为在Arduino上使用而设计的,但是既然遵守IIC协议,并且只是PCF8574芯片通信,那么51也可以才对。经过查找,在百度贴吧上找到了使用其驱动LCD1602的程序,并且重新排版编写使之清晰明了,工程中的LCD1602_IIC.c即为此转接板的驱动程序。
使用该转接板,在刷新速度不高的情况下,大大节省了IO口的占用数量。那个转接板的样子大概是这样的:

【设计说明】

设计包含4个独立按键,两个LED灯代表左右车尾灯。
使用PCF8574转接板以IIC方式连接LCD1602到单片机。
时钟电路选用DS1302,仅下载时设定时间。
功能设定:
    待机状态下,显示当前系统时间;
    按下左转按键,左转指示灯闪烁;
    按下右转按键,右转指示灯闪烁;
    按下紧急按键,两指示灯均闪烁;
    任意状态下按住刹车按键,两灯保持常量,松开后还原为原来状态。
    上述4种状态均有文字提示。

设计使用的单片机型号为STC12C5202AD,包含的头文件任意,因为没使用片内的特殊资源。没有安装外部晶振,片内的晶振并不十分准确,我测试的时候大约在13MHz左右。

#include<STC12C2052AD.h>
#include"LCD1602_IIC.c"
#include"DS1302.c"

sbit LED_Left=P3^0;
sbit LED_Right=P3^1;

sbit Key_Left=P3^7;
sbit Key_Right=P1^0;
sbit Key_Stop=P1^1;
sbit Key_Emergency=P1^2;

//运行标志位
bit flag_Key_Left=0;//按键执行标志位
bit flag_Key_Right=0;
bit flag_Key_Stop=0;
bit flag_Key_Emergency=0;
unsigned char Flash_Mode=0;//闪烁模式选择 0:正常待机模式 1:左转 2:右转 3:双闪 4:停止

//运行数组
char LCD1602_Buff[17];
unsigned int T0_Cnt=0;

/*
名称:基于单片机的汽车尾灯控制系统设计
平台:STC12C5202AD,使用内部RC振荡器,大约为13MHz
说明:
        设计包含4个独立按键,两个LED灯代表左右车尾灯。
        使用PCF8574转接板以IIC方式连接LCD1602到单片机。
        时钟电路选用DS1302,仅下载时设定时间。
功能设定:
        待机状态下,显示当前系统时间;
        按下左转按键,左转指示灯闪烁;
        按下右转按键,右转指示灯闪烁;
        按下紧急按键,两指示灯均闪烁;
        任意状态下按住刹车按键,两灯保持常量,松开后还原为原来状态。
        上述4种状态均有文字提示。

硬件制作:凌净清河
程序/文档:凌净欣羽
新矿城学习基地#2019
*/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i)
{
        while(i--);
}

void Time_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7;i++)
        {
                LCD1602_Buff[i]='\0';//先填充截断符
        }
        LCD1602_Buff[0]=' ';
        LCD1602_Buff[1]=' ';
        LCD1602_Buff[2]=' ';
        LCD1602_Buff[3]=D_year[0]+'0';
        LCD1602_Buff[4]=D_year[1]+'0';
        LCD1602_Buff[5]=D_year[2]+'0';
        LCD1602_Buff[6]=D_year[3]+'0';
        LCD1602_Buff[7]='-';
        LCD1602_Buff[8]=D_month[0]+'0';
        LCD1602_Buff[9]=D_month[1]+'0';
        LCD1602_Buff[10]='-';
        LCD1602_Buff[11]=D_day[0]+'0';
        LCD1602_Buff[12]=D_day[1]+'0';
        LCD1602_Buff[13]=' ';
        LCD1602_Buff[14]=' ';
        LCD1602_Buff[15]=' ';
        LCD1602_Print(0,0,LCD1602_Buff);
        delay(10000);
        for(i=0;i<17;i++)
        {
                LCD1602_Buff[i]='\0';//先填充截断符
        }
        LCD1602_Buff[0]=' ';
        LCD1602_Buff[1]=' ';
        LCD1602_Buff[2]=' ';
        LCD1602_Buff[3]=' ';
        LCD1602_Buff[4]=D_hour[0]+'0';
        LCD1602_Buff[5]=D_hour[1]+'0';
        LCD1602_Buff[6]=':';
        LCD1602_Buff[7]=D_minute[0]+'0';
        LCD1602_Buff[8]=D_minute[1]+'0';
        LCD1602_Buff[9]=':';
        LCD1602_Buff[10]=D_second[0]+'0';
        LCD1602_Buff[11]=D_second[1]+'0';
        LCD1602_Buff[12]=' ';
        LCD1602_Buff[13]=' ';
        LCD1602_Buff[14]=' ';
        LCD1602_Buff[15]=' ';
        LCD1602_Print(0,1,LCD1602_Buff);
}

void Timer0Init(void)                //5毫秒@13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02;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sys_init()
{
        //Ds1302Init();//首次上电写入时间
        LED_Left=0;
        LED_Right=0;
        LCD1602_Light_Off();
        LCD1602_Init();
        LCD1602_Print(0,0,"     Ready!     ");
        LCD1602_Light_On();
        Timer0Init();
        EA=1;
        ET0=1;
        LED_Left=1;
        LED_Right=1;
}

void main()
{
        sys_init();
        while(1)
        {
                GetTime();
                if(Flash_Mode==0)Time_Display();

                if(!Key_Left&&!flag_Key_Left)
                {
                        delay(2000);
                        if(!Key_Left)
                        {
                                flag_Key_Left=1;
                                LCD1602_Print(0,0,"   Turn Left    ");
                                LCD1602_Print(0,1," LED_Left Flash ");
                                if(Flash_Mode==1)
                                {
                                        Flash_Mode=0;
                                        LED_Left=1;
                                }
                                else
                                {
                                        LED_Right=1;
                                        Flash_Mode=1;
                                }
                        }
                }

                if(!Key_Right&&!flag_Key_Right)
                {
                        delay(2000);
                        if(!Key_Right)
                        {
                                flag_Key_Right=1;
                                LCD1602_Print(0,0,"   Turn Right   ");
                                LCD1602_Print(0,1," LED_Right Flash");
                                if(Flash_Mode==2)
                                {
                                        Flash_Mode=0;
                                        LED_Right=1;
                                }
                                else
                                {
                                        LED_Left=1;
                                        Flash_Mode=2;
                                }
                        }
                }

                if(!Key_Stop&&!flag_Key_Stop)
                {
                        unsigned char Temp_Flash_Mode=0;
                        delay(2000);
                        if(!Key_Stop)
                        {

                                flag_Key_Stop=1;
                                LCD1602_Print(0,0,"     Stop     ");
                                LCD1602_Print(0,1," LED_Stop Light ");
                                Temp_Flash_Mode=Flash_Mode;//模式备份
                                Flash_Mode=4;
                                LED_Left=0;
                                LED_Right=0;
                        }
                        while(!Key_Stop);
                        LED_Left=1;
                        LED_Right=1;
                        Flash_Mode=Temp_Flash_Mode;//模式还原
                        switch(Flash_Mode)//文字还原
                        {
                                case 1:
                                LCD1602_Print(0,0,"   Turn Left    ");
                                LCD1602_Print(0,1," LED_Left Flash ");
                                break;
                                case 2:
                                LCD1602_Print(0,0,"   Turn Right   ");
                                LCD1602_Print(0,1," LED_Right Flash");
                                break;
                                case 3:
                                LCD1602_Print(0,0,"    Emergency   ");
                                LCD1602_Print(0,1,"  Double Flash  ");
                                break;
                                default:break;
                        }
                }

                if(!Key_Emergency&&!flag_Key_Emergency)
                {
                        delay(2000);
                        if(!Key_Emergency)
                        {
                                flag_Key_Emergency=1;
                                LCD1602_Print(0,0,"    Emergency   ");
                                LCD1602_Print(0,1,"  Double Flash  ");
                                if(Flash_Mode==3)
                                {
                                        Flash_Mode=0;
                                        LED_Left=1;
                                        LED_Right=1;
                                }
                                else
                                {
                                        LED_Left=0;
                                        LED_Right=0;
                                        Flash_Mode=3;
……………………

基于单片机的汽车尾灯控制系统设计